求救!银燕2204 2300kv的螺丝掉了

楼主(2015-05-15):
如图,今天不经意发现1号机和3号机分别少了一个个螺丝,其他的也松了。。。我晕!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肯定是找不到了。这螺丝去哪里买啊?大家以后玩完记得检查一下。这种不值钱又重要的东西很尴尬

楼主:
还有,为什么网上的图片显示是配八个螺丝钉的,我买到的只有4个。用这个电机的朋友说说

网友A:
一般的螺丝店就有了,一定要上螺丝胶啊

楼主:
模型,检查了一下盒子里,还真有剩下的螺丝  不过大家还是注意吧,以防后患

楼主:
不过螺丝的长短是不一样的,用的时候注意,别顶坏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螺丝店就有了,一定要上螺丝胶啊

多谢啦!这种螺丝好像是标准的,H 12.9。   要是有一模一样的最好了,现在换了倆长的,感觉四个机臂重量会略微不一样,心里不爽啊

网友:
我之前去过本地的螺丝店,这种小的螺丝有,但是要这种内六角的非要订货。。呵,还是网上去买吧,虽然贵点。

网友B:
这是什么机架,木头的吗

网友:
随便找个五金店去找呗,只要能拧进去,不顶到电机线圈就行,网上买还得花邮费,,我有很多型号3MM螺钉,我也经常丢。

网友C:
长的螺丝是给你再底座比较厚的时候用的,不然底座薄的时候用有可能会刮到线圈,你装的时候注意转动看看有没刮到,没有就没事

另外固定电机不一定要用4颗。2颗也可以的。上螺丝胶就行了。

不过你这个是什么飞机啊。。

网友D:
淘宝五金店!!!!!!!!

网友:
没有关系的 有2个螺丝固定即可

网友:
螺丝这种淘宝上一大堆
一颗就几分钱
直接买100个压压惊吧~

网友:
亲 用螺丝胶!!

网友:
小事一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机架,木头的吗

是的,不抗摔,还是碳纤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的螺丝是给你再底座比较厚的时候用的,不然底座薄的时候用有可能会刮到线圈,你装的时候注意转动看看有没 ...

是的,昆塔280 木 淘宝就一家,不抗摔,还是碳纤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