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设备参数同安装图!

楼主(2015-05-15):
请问这个三栖机怎麽安装电子设备?电子设备什么参数?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我不会,   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   帮不了你。

谢谢!

网友B:
你没说多大的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多大的虾啊

翼展60

楼主:
宽是600mm约

楼主:
不知到能飞不!

楼主:
好天出去试试!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手看看有那里不对要改的!谢谢!

网友:
表示我的没有飞起来 找不到重心

网友C:
底下下脚最好用泡沫直接切出来 你这样容易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下下脚最好用泡沫直接切出来 你这样容易漏水

应该不会吧?里外都打了热溶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里外都打了热溶胶了!

热熔胶也是重量啊 这个要上不少胶 而且底面这样拼起来也不够光滑 个人意见 并没有说你那个不好 你飞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也是重量啊 这个要上不少胶 而且底面这样拼起来也不够光滑 个人意见 并没有说你那个不好 你飞过没 ...

未啊!方向舵联动不会装!

网友C:
图上你不是做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你不是做好了嘛

我按照升降舵的做法但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你不是做好了嘛

电子元件防水还不知到怎么做呢!

网友C:
防水涂704就好了 你升降跟方向冲突是吧?你只保留中间那一个舵面就好了 加大那个舵面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水涂704就好了 你升降跟方向冲突是吧?你只保留中间那一个舵面就好了 加大那个舵面就是了

是三个舵面联动有冲突!

网友C:
所以说方向舵联动去掉 就留中间那个并且加大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方向舵联动去掉 就留中间那个并且加大舵面

好把它改了试试!请问704怎么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把它改了试试!请问704怎么涂?

1341397300加QQ

楼主(2015-08-13):
引用 网友C:
1341397300加QQ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你,我用3s2200电池,重心在电机后面。电机用2212,1400K V能飞起来。

网友C:
那么靠前 我知道了 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靠前 我知道了 回头试试

我的虾是长98X宽60的,电池放机仓中间就吊机了,最好改腰推会好飞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