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第一台四轴飞越650装机中,欢迎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5-05-16):
         新人第一次装机,欢迎各位大神指点
      配置:飞越650碳纤机架
               朗宇4110电机   1555碳纤桨   NAZA LITE飞控   天行者40A电调
       今天把电调电机装好,电调固定,然后各种焊接,各种穿线,明天接着装。。。

网友A:
为啥不把电调装在电机座底下

网友B:
我装了2台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把电调装在电机座底下

为了炸鸡不炸到电调,我选择了这个位置,飞越的电机座设计就是放在那个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2台650

飞越650吗?飞起来稳定吗?

网友B:
是的,稳定还行,但是不是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稳定还行,但是不是很满意。

朋友,你用的什么动力,什么飞控,多大的电池能说下吗,当个参考。

网友:
照片到位!机机漂亮!

网友:
继续努力吧

网友C:
感觉炸了电机线也是危险的。个人感觉机臂可以突出电机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炸了电机线也是危险的。个人感觉机臂可以突出电机座一点

本想再加热缩管,考虑到重量还是裸着吧。

网友:
机臂出线的地方开一个缺口就行

网友D:
没看明白电机、电调、电源的连线,好像还能优化,缩短布线以尽可能减轻不必要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电机、电调、电源的连线,好像还能优化,缩短布线以尽可能减轻不必要的重量。

是的,谢哥们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用的什么动力,什么飞控,多大的电池能说下吗,当个参考。

朗宇3508-380KV  6S-5400 LITE飞控 15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3508-380KV  6S-5400 LITE飞控 1555桨。

空机可以飞多久呢?我准备组6s10000,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20多分钟

网友E:
380kv  怎么不上16-17寸桨, 650机架最大上桨是15寸吗?
                       650机   6角支柱,有多少个,我的才6 个,感觉还不够啊。
                                                                                                    需要另外购买6角支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0kv  怎么不上16-17寸桨, 650机架最大上桨是15寸吗?
                       650机   6角支柱,有多少 ...

是400kv呢,六角柱有十多二十个,6个应该是不够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400kv呢,六角柱有十多二十个,6个应该是不够的

650中心版支柱螺丝,规格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650中心版支柱螺丝,规格是多少的

这个我真不清楚

网友F:
纯新手么,我也想装一个,可不敢,怕调飞控什么的调不会
我刚把QQ飞控弄明白
现在在玩F450练手

网友G:
楼主续航多长时间?楼主配置和我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续航多长时间?楼主配置和我一模一样

今天 把6s10000毫安的电池给做出来,明天试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纯新手么,我也想装一个,可不敢,怕调飞控什么的调不会
我刚把QQ飞控弄明白
现在在玩F450练手

是的,第一次玩多轴,调参其实也没那么难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 把6s10000毫安的电池给做出来,明天试机看

期待楼主续航测试!

网友H:
这个是乐天40A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乐天40A电调吧

是的

网友:
我看你帖子里写天行者

网友G:
楼主测试过续航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测试过续航了嘛?

机器现在有问题,手动模式下可以起飞,但是gps模式一加大油门就往一边倒,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的已经装好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机器现在有问题,手动模式下可以起飞,但是gps模式一加大油门就往一边倒,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的已经 ...

嗯哪,我的没问题。你从新校准下机器,看下布线有没有影响,加高gp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哪,我的没问题。你从新校准下机器,看下布线有没有影响,加高gps

今天测试了电池续航,6s10000毫安自组电池,4.2-3.75V,悬停时间为28分钟,这个时间我也比较满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电池续航,6s10000毫安自组电池,4.2-3.75V,悬停时间为28分钟,这个时间我也比较满意了

电池多重?c数呢?嘻嘻

楼主:
电池1137克 30C  飞机重量不记得了,跟你的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电池1137克 30C  飞机重量不记得了,跟你的应该差不多吧

   你的飞机电池现在是下挂还是上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多重?c数呢?嘻嘻

电池1137克 30C  飞机重量不记得了,跟你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G:
能私信下电芯地址嘛?我现在用格式电池太贵而且太重了1.4kg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私信下电芯地址嘛?我现在用格式电池太贵而且太重了1.4kg

你设置了只接收好友的消息,发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设置了只接收好友的消息,发不了

以添加好友,麻烦啦

网友I:
续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续航怎么样

空机30多分钟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空机30多分钟没问题

那有试过挂狗 云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有试过挂狗 云台吗

还没有呢

网友I:
能不能帮忙挂个相同的配重测测时间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帮忙挂个相同的配重测测时间      万分感谢

手里没有设备呢,有就挂上了

网友J:
我是纯新手一个,看了几天论坛,看得眼都花了,还是不懂,一直想装个飞越650的机器,就想找个成熟的方案,看见你的帖子,很敢兴趣。想请教下详细的清单,另外,组装好了要自己调试吗?难道不是精灵那种到手就飞的吗,确实有太多不懂了,希望你能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纯新手一个,看了几天论坛,看得眼都花了,还是不懂,一直想装个飞越650的机器,就想找个成熟的方 ...

这个得自己组装和调试的,具体你加我qq聊吧  397878850

网友:
我觉得用4108  和6s5200  应该续航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得自己组装和调试的,具体你加我qq聊吧  397878850

已发送请求,有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5-07-15):
我也是这个电机  是不是一定要用40a电调?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机架,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