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 怎么取消返航?

楼主(2015-05-16):
今天实验返航 想半途取消怎么操作? 直接动摇杆貌似没有反应

网友:
再按一下返航键,就可以取消了,没看说明书啊?还有,返航也可以操作啊

网友:
玩这个玩意之前,一定要认真看说明书的!

楼主:
谢谢各位 的确没看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的确没看说明书

请把你头像上那个妞放开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你头像上那个妞放开好吗。

人家不答应

网友:
低电量后自动自动返航,在20米内了,马上要撞到树了,按返航键也没用,只能强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