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L8充电器怎么设置最大都只能输出3A充电电流

楼主(2015-05-16):
新买的PL8充电器,为什么设置10A充电电流,最大都却只能输出3A充电电流?换了几种充电模式也不行!用并充板充的!还有充电的时候无法检测电池阻值!!!

楼主:
刚看了说明书,明白了!

Use

Banana

Jacks?

(

有插香蕉插嗎

?):

如果沒插的話只會用分壓線來做平衡充電

,

電流範

圍只能

                                     100mA~3A

之間

.

設很大也不會超過

3A.

因為分壓

頭的線太細

,

無法大電流

.

网友:
3模式是快速高电流充

网友:
从来没用过,飘过~~~~~

网友:
你都不上充电图囊个跟你解决?    检查下并充板保险! 还有检查电池是否是坏的!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出这个菜单,害我充小电池需要做jst转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