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虎王静改动

楼主(2015-05-16):
之前玩飞机,自己偶尔做点静态玩具,上次女朋友送了一个1:35的小攀爬。然后对小车感兴趣了。
大图片压缩上传有问题,只能截图了

遥控器用的D10
动力选用N20减速电机直驱
电池自己把CP的小电池DIY了一个2S
电调用了两个爬车的小电调分别控制两个电机
炮塔用两个舵机控制转向,舵机1控制舵机2的电刷,舵机2变成被舵机1控制的减速电机。舵机2外借02S尾传轴的伞齿,炮塔用250电直的大齿
炮管用一个舵机控制俯仰
两个电调一个接油门通道,一个接方向通道,油门混控到方向,实现前后移动
副翼混控到油门,副翼混控到方向,通过副翼摇杆实现转向
炮管用旋钮混控到5通道
炮塔舵机1接升降通道,舵机2接6通道,通过旋钮2混控到升降实现炮塔转向

舵机、电机、扭杆全部用热熔胶固定

之前的扭杆,用1MM的碳杆

固定后的样子

但是这样固定的话,防久了碳杆和热熔胶之间就有位移了,特别的负重过久
后来把前面两侧共4个轮子 和后面4个轮子的碳杆换成了0.5MM的铁丝,热熔胶固定点加大。

炮塔里面的图片还没拍,悬挂的视频还没审核过,回去继续

楼主:
图片补充几个,悬挂的视频上传了两次 ,都给屏蔽了,说是有广告嫌疑

电调电机和接收机基本上把前半截的空间全占了,电池和舵机把后面占满了

网友:
真心不错,等看视频

网友A:
涂装一下,能加声光更好火炮俯仰能缓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装一下,能加声光更好火炮俯仰能缓一点就好了。

之前确实想要加等控的,可是内部空间太小了,基本上已经满了

网友:
35的太小了,好难撸,楼主

网友B:
请问像果冻一样的胶是什么胶?

网友C:
其实炮塔旋转只要一个舵机就够了,之前我刚好改过一辆1/35,用的也是这个辉盛舵机,很简单,把舵机拆开,只要把舵机输出齿轮的轴孔钻圆,切掉限位卡,电位器调好中立点,用502固定,就可以实现360度旋转了,而且还可以控制旋转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像果冻一样的胶是什么胶?

热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炮塔旋转只要一个舵机就够了,之前我刚好改过一辆1/35,用的也是这个辉盛舵机,很简单,把舵机拆开,只 ...

学习了  确实简单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