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刚组装的F450老是一起飞就往一边倒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5-05-16):
帮我看看刚组装的F450老是一起飞就往一边倒怎么回事啊

楼主:
再加一个视频

网友:
遥控器微调

网友A:
浆或者电机装反了,不是微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或者电机装反了,不是微调的原因

桨和电机都没问题啊
我跟着网上教程确认了好几次都没装错

网友B:
什么飞控,马达顺序没插错吧,4个电机启动调整一致了,飞控设定方向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马达顺序没插错吧,4个电机启动调整一致了,飞控设定方向对么?

QQ飞控
顺序都对的
都没问题

网友:
QQ啊 好歹我260机架飞起来过,心里没底,最后放弃了。你看感度调整有效么?

楼主:
感度调节旋钮已经被我拧花了

网友:
感觉电机顺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C:
QQ雖然不是好飛控.不過只要按照說明書安裝.要飛起來還不是挺難的.一般起飛傾倒原因不外乎就那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雖然不是好飛控.不過只要按照說明書安裝.要飛起來還不是挺難的.一般起飛傾倒原因不外乎就那幾個

用的QQ飞控我用的是4*20A的组合电调,看电调顺序是M1,M2,M3,M4
可QQ飞控说明数上应该是M1,M3,M2,M4的顺序   我改怎么连接啊

网友:
检查桨的吹风方向是否向下  看电调信号线线序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QQ飞控我用的是4*20A的组合电调,看电调顺序是M1,M2,M3,M4
可QQ飞控说明数上应该是M ...

M1.M2.M3.M4-是電調插上飛控的位置順序

而M1.M3.M2.M4是四軸機上的電機位置.上面的箭頭是電機的轉向

网友:
你应该用你的九阴白骨爪抓住,然后测试下是否往一个方向飞

网友:
油门行程、飞控安装水平,飞控进行水平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