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四轴600续航能力是否还有提升空间

楼主(2015-05-16):
动力:恒力4822 690KV 铂金30A 1238桨
电池
:4S ROC 5800MAH
空载飞行:9分钟,负载:7分钟
请问是不是可以更换支持6S的
电机
,不过机架的限制不能支持1555类桨

网友A:
KV690最好不要上6S。

网友B:
4S電池用690KV轉速是有點高.一般580-610差不多.可以改6S電池加低KV電機.槳15吋裝不了那14吋呢?

网友C:
换s意义不大。。。你的灰机有点重,这个动力配置有问题,,4s5000一般是xa650pro标配级别的2kg左右的空载20分钟,带狗啥的12-16min。。。如果不减重,建议升级动力加大电池容量。。。

网友D:
同样680轴距 4822 690KV 1238 5000电池 4S 3.6下来 18分钟。

网友E:
同样680轴距 4225 610KV 1238 自组5000电池 4S 3.6下来 空载 18分钟,挂两轴无刷云台加山狗飞行14分钟

网友F:
楼上的几位做完多重?

网友G:
同问楼上几位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