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5-16):
同用6045桨,2204省电还是1806省电,不提暴力飞行

网友A:
用1806飞不了多长时间电机就烧的不行了,建议还是2204

楼主:
烧了换2204吧

网友B:
不暴力是没问题的,我原来1806用6030航线正常,换2204+6030居然自翻,换了3种飞控都不行,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