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遥控器对不了频,请教大神。

楼主(2015-05-16):
昨天下午出去飞,降落草坪之后就无法解锁四轴,拿过来就看到接收机的红灯一直再亮,对频之后一直对不成功。拆下来一直这样对频不成功。

网友A:
找个天地飞的控,试试看,是控还是接收的问题,然后返厂

网友B:
估计接收机坏了,我的是接收机LED不亮,检查电源模块坏了,换上贴片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天地飞的控,试试看,是控还是接收的问题,然后返厂

用别人的遥控器,接收机正常。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但是用模拟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接收机坏了,我的是接收机LED不亮,检查电源模块坏了,换上贴片修复~

接收机试了正常,但是遥控器不知道哪出问题了,飞模拟器正常,不知是哪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试了正常,但是遥控器不知道哪出问题了,飞模拟器正常,不知是哪设置有问题

换个正常的接收机对吗试试

网友:
模拟器高频头不工作的

网友:
高频头坏了啊

网友:
高频头坏了,返厂吧,没多少钱的事情

网友:
您好
请看一下是在PPM模式下对的还是PCMS模式,WFT09II用PCMS对码
技术支持 13530529708

网友C:
请问:天9的1024和4096区别大吗?选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天9的1024和4096区别大吗?选哪个更好?

4096的好啊,超级版的。

网友:
看你用来飞什么,固定翼,车船,1024足够了,直升机和多轴,可以考虑更好的,相应更快的,当然接收机要对应是4096

网友: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qq451836113,或者微信451836113,我用天7飞F450,QQ飞控,直升机模式无法进行传感器校准,只有固定翼模式才行,求大神们赐教

网友:
学习了,电直用相应速度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