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F450马达和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5-05-16):
我刚组装了一个F450,发现一个问题,用的QQ飞控我用的是4*20A的组合电调,看电调顺序是M1,M2,M3,M4
可QQ飞控说明数上应该是M1,M3,M2,M4的顺序   我改怎么连接啊

网友:
起飞就歪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换线,举过头看是不是反应正常。

网友:
你好,这个其实不同的飞控是不一样的,根据飞控输出控制的电机而决定电机顺序的排放,一般有两种常见的X4,QQ额记得就是:顺时针:1/3/2/4而其他飞控,比如CC3D之类的,输出是:顺时针,1/2/3/4,这个你根据你自己使用的飞控决定电机顺序的排放,如果是QQ,那就是1324这样接线,因为它是这样的控制线

网友:
按图示,把对应位置的电调线插入QQ飞控的相应位置就行,也就是先把飞控,电调和电机装在机架上(别装桨,再到确认要试飞前,都不能装桨),把机架放面前,飞控指向上方,对应的左上那个电调接M1口,右上接M3,左下接M4,右下接M2。然后通电,试试电机转动方向是不是和图中的一样。如果不一样,可以把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线拿两条对调一下就可以完成电机反向了。

网友:
楼上都说了,我就不多说了,就是按飞控上来安排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