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悟,相机设置

楼主(2015-05-16):
拍了几次视频跟照片,不忍直视,自己摸索着调试一下稍微有点好转,可跟别人上传的原片还是有很大差别,
在论坛也没找到合适的调试说明!
望有经验的模友,能花点时间回复 这个帖子,拜谢!

白天:无阳光,中度阳光,烈日,
晚上,
照片模式,视频模式
在这几种常见到的条件下应该怎么样设置。

MSNUAL:(打开的时候是调试ISO的,关闭的时候是调试EV的,我这样理解对吗)
ISO: (                                      )
快门:(                                      )
EV:(这个是暴光补偿吧)
白平衡:(                                 )
以及其他的一些设置,感谢!

还有行面到地面的人物,在多少米的高度,以多少度的斜角拍摄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简单点
ISO:感光度  数值越低 画面越细腻(通常在光线很好的场景下使用) 数值越高 噪点越多 但是能提 ...

谢谢回复'今天我用100的iso,40的快门,ev负2,拍视频感觉有点暗

网友A:
主要是ev减多了   而且iso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ev减多了   而且iso低了

白天或者晚上,快门速度一般放在多少。
这快门速度对视频有影响吗

网友B:
前提  AE锁死
白天 建议iso 300以下,快门40—80   EV值0
烈日 换成灰片拍摄  iso  200 以下  快门  60—125 EV -1 至 0
阴天  iso  400 以下 快门  40—60  EV 0至1
夜间  iso 自己定 看光源是否充分,如果亮就降低反之暗就调高(越高噪点越大)
快门30-50 EV 0-2

飞行高度50米上下拍摄效果比较好。

以上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  AE锁死
白天 建议iso 300以下,快门40—80   EV值0
烈日 换成灰片拍摄  iso  200 以下  快门  60 ...

谢谢回复,这就是我想要的,
还有你说的 AE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  AE锁死
白天 建议iso 300以下,快门40—80   EV值0
烈日 换成灰片拍摄  iso  200 以下  快门  60 ...

只有在烈日的情况下才用灰镜,其他情况都用白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在烈日的情况下才用灰镜,其他情况都用白镜吗

灰片就好比晴天你开车带眼镜,降低光透滤,瞳孔放大正常。
阴天你也可以带眼镜,只不过你的瞳孔比正常要放大好多。
AE锁 指的是,点测光锁死,曝光以这个取景点为准,
当你突然拍摄到或亮或暗时候,还是以你之前取景景物曝光为准,
不会因亮、暗自己调节,需要自己手动调节控制曝光。
如果不锁AE忽亮忽暗,拍摄这一条将不能用,后期无法调节。
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就是我想要的,
还有你说的 AE是什么

http://v.qq.com/boke/page/x/b/1/x0153we29b1.html参考下,没有锁AE画面忽亮忽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v.qq.com/boke/page/x/b/1/x0153we29b1.html参考下,没有锁AE画面忽亮忽暗

视频看了,好看。
AE怎么锁呢,找不到那个功能,麻烦教下

网友C:
楼主 去看看单反的使用说明吧 ~~ 光线好 ISO100就够了  不好就加ISO 但是 加高了 会有噪点 EV补偿 正常来说 不用开也是可以的 ~  只有在很强的光 ISO100都过曝 再去用 或者很暗 ISO很高了 还暗 再相应调调。。。就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去看看单反的使用说明吧 ~~ 光线好 ISO100就够了  不好就加ISO 但是 加高了 会有 ...

谢谢 回复,在哪看到说明

网友:
我平时用自动吧 ,低空拍摄主要看空旷程度,越空旷越低,我一般在5-10米

网友:
谢谢诸位的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