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hcp100

楼主(2015-05-16):
最近趁着空闲时间完成了hcp100的升级,升级后的hcp100表现超过期望,强大的动力,一流的操控感,性能接近MCPX,原来100也有成为神机的潜质!(在户外试飞中。。)

前不久因为玩了MCPX后就有了改装hcp100的想法,如果没玩MCPX,也不会想到会去改这机,改这hcp100的初衷只是出于尝试,没想到改好后hcp100性能提升不小。。

主动力为黑金14000KV配cp的10A无刷电调,很暴力,那种一飞冲天的感觉很爽,传统的716空心杯已经难以锁尾,尾电机最低都要用720,360毫安25C电池可飞5分钟,以上。。

这个为100特制脚架,是真正的不死脚架,可使用cp的电池。。

可惜手机拍摄视频的清晰度太垃圾视频暂不拍摄,以后在追加,待续。。

网友A:
楼主改了什么??这个能翻吗??

网友B:
好   顶一个  期待飞行视频啊      顺便沙个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了什么??这个能翻吗??

是不是没看到特技螺距曲线

网友:
改了什么

网友D:
你的尾电机线很来劲! 这是我见过的最粗的尾电机线!
不得不说,这布线敢不敢再乱一些
续航5分钟是哪个模式下的?

网友E:
450级来围观下,在户外飞飘不飘呀?

网友F:
看油门曲线你没有定速?黑金扭力不足,不定速油门输出慢半拍不能飞啊

网友G:
脚架是螺丝拧进去的吗?我的脚架那颗固定胶粒也断掉了,很头疼这个脚架

网友:
看我的电池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了什么??这个能翻吗??

这个翻起来很给力,升力超强,能轻松做到连续翻,只是目前暂用的716尾电机不给力,快翻或大螺距会甩尾,已经X宝下单锁尾性能更好的720尾电机回来装备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   顶一个  期待飞行视频啊      顺便沙个花

沙花在你上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翻起来很给力,升力超强,能轻松做到连续翻,只是目前暂用的716尾电机不给力,快翻或大螺距会甩尾, ...

这个比100s性能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看到特技螺距曲线

hcp100的3D不需要调特技螺距曲线,只需要调螺距混控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尾电机线很来劲! 这是我见过的最粗的尾电机线!
不得不说,这布线敢不敢再乱一些
续航5分 ...

我喜欢用较粗的线材连接电机,粗线通电效率也好,太细的线材有点容易断不好用,布线只要不影响飞行就行了,搞得太整洁炸机也会乱的,续航5分钟可是3D模式下哦,用的还是CP的360毫安电池,此机的续航是我最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级来围观下,在户外飞飘不飘呀?

如果你玩450这种稳定型直机的话在玩小机可能会觉得小机飘,像我这种长年玩小直机的人对小直机已经没有飘的概念了,就像你习惯玩450一样,感觉看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油门曲线你没有定速?黑金扭力不足,不定速油门输出慢半拍不能飞啊

改这机子是用cp的10A无刷电调,这样设置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脚架是螺丝拧进去的吗?我的脚架那颗固定胶粒也断掉了,很头疼这个脚架

我100用的这个脚架是使用固定机架的脚架孔的小铜柱配合雅德117脚架改的,百炸不坏,有时间也发个改这个脚架方法的帖子吧。

楼主:
你这个脚架电池仓太丑了,用我那个脚架吧,既美观耐炸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100s性能要好??

100S是2S机,这机不能和100S相比,此机跟无刷MCPX大概差不多级别

网友:
跟mcpx差不多?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玩450这种稳定型直机的话在玩小机可能会觉得小机飘,像我这种长年玩小直机的人对小直机已经没有飘 ...

赞,看来持之以恒很重要!

网友:
坚决支持到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机用的是10A定速电调配黑金,目前这个设置试飞一切正常,起飞稍微慢一点,飞起来就很暴动了,操控感相 ...

请问楼主买家的电调电机,电调要刷固件吗,我也想改下我的hcp1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买家的电调电机,电调要刷固件吗,我也想改下我的hcp100

我的黑金和电调是收2手的,电调为CP用的10A无刷电调,hcp100可直接使用无需焊接,另外改hcp100一定要改用mcpx的舵机机子才能拥有接近MCPX的优秀手感,使用HCP100原配舵机的话100就跟垃圾没区别,我改这架hcp100使用的就是mcpx的舵机,而且必须装备。。

网友I:
定速电调怎么弄?是买还是自己做。。我的MCP也在烦恼掉速问题,用的黑金。。。

网友:
不错不错!那两个铜柱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定速电调怎么弄?是买还是自己做。。我的MCP也在烦恼掉速问题,用的黑金。。。

现在一般都是买现成的定速电调直接使用方便快捷,黑金的扭力貌似有点不足所以会有些掉速,不过我机子试飞了2天还没发现有掉速,以后看看会不会。。

网友J:
定速电调,用这样的油门曲线,是误导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机用的是10A定速电调配黑金,目前这个设置试飞一切正常,起飞稍微慢一点,飞起来就很暴动了,操控感相 ...

我的也是黑金12000的6050,普通油门一条直线40,3D油门一条直线60,摇杆只控制螺距一个变量,这样我觉得科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定速电调,用这样的油门曲线,是误导

说错了,我用的是CP的10A无刷电调,这样的曲线设置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黑金12000的6050,普通油门一条直线40,3D油门一条直线60,摇杆只控制螺距一个变量,这样我觉得 ...

6050的斜盘设置貌似和hcp100不同,hcp100是3舵机140度斜盘设置,普通油门可保持直线,3D油门曲线则必须拉高。。

网友G:
我的脚架也修好了,感觉好高,另外楼主的电池是多少C的,我的标配25C,感觉不够力一样。大家都说黑金不太好,是不是aeoM5更好?

楼主:
头像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脚架也修好了,感觉好高,另外楼主的电池是多少C的,我的标配25C,感觉不够力一样。大家都说黑金不太好 ...

塞脚架固定孔的小铜柱可以在截低一些的,我用的是CP的360毫安25C电池飞这架改无刷100动力都很猛了,有刷动力有点欠缺,黑金我觉得还不错,动力够强,目前使用还没发大家说的黑金扭力不足掉转的现象,在用久一点看看会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