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碳杆与金属头如何拆卸。已解决:打火机一烧就OK

楼主(2015-05-16):
紧急求助碳杆与金属头如何拆卸?尾拉杆落地时被拉出了金属接头,用502粘时没放正方向想修正已经转不动了,有办法吗?

网友:
火烧伺候

网友:
用火烤一下就會軟化了,不要烤過頭就好

楼主:
OK了,打火机一烧,7,8秒,有白烟出现就可以融化胶就掉下来了。碳杆没事,放心吧

网友A:
很好很实用。不知AB胶固定尾撑杆的是否也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实用。不知AB胶固定尾撑杆的是否也适用?

我用的胶是这个东西

网友:
用热风枪烘两下就行,碳杆还不会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