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epo滑翔机的强度好些 比较适合高速飞行? “图”

楼主(2015-05-16):
还有1.5米(无襟翼)的冲浪者
天捷力的X-UAv双碳杆 看着还行

不知有哪位模友 有飞过和了解这几款滑翔机的?  大家帮我看看 谢谢!!!

楼主:
1米5竞速滑翔机parabolic速度还挺猛的。

网友A:
天翔那款parabolic本身设计能适应高速,上面发的其他款基本都不能高速。
但是parabolic自带的电装是最普通的2212级别,速度上不去。

真要说的话天翔那个矢量机头的飞机是最快的,本身的电装是2814级别高转速的,很猛。

这些鸡我全都没飞过,但是了解一些构造。天翔的竞速机每个机翼有三根碳杆,比较靠谱,别的飞机大都是单碳杆对插结构,速度快了肯定会震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翔那款parabolic本身设计能适应高速,上面发的其他款基本都不能高速。
但是parabolic自带的电装是最普通 ...

嗯,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矢量的哪款 翼展小… 滑翔性能不大好 会很快吧,,,

我那家1.5米冲浪者就是一根碳棒,这款飞机缺陷比较大,用环氧5分钟ab胶 把主机翼固定死 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矢量的哪款 翼展小… 滑翔性能不大好 会很快吧,,,

滑翔机,竞速的还得是复合材料,EPO的只能是玩玩

EPO竞速,最靠谱的还是三角翼

网友:
天翔的Acro比parabolic更快,但需要自己加强结构

网友B:
没错,三角翼竞速是低成本的选择,滑翔还是要复材机靠谱

网友C:
淘宝商品:远景航模固定翼滑翔机Ask21空机进口EPO材质遥控飞机带瑕疵 http://tb.cn/84QpG7y?sm=d879ef  多送一套泡沫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三角翼竞速是低成本的选择,滑翔还是要复材机靠谱

我有一家复材的rcrcm电动太阳鸟,前两天装好机(方向舵和襟翼没有用到),手抛起飞后 15秒左右等失信号,4100E接收机在泡沫机上用完全不用担心 接收距离问题,可是用在太阳鸟上 天线没有露出来 还有就是怀疑 碳纤布会不会对信号有干扰,总是等失信号原因就这两个中的一个。之前问卖家,卖家告知我不需要把天线露出机身 机身材质不会对信号有干扰。 4100E接收机 没有原装的720接收机强大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竞速的还得是复合材料,EPO的只能是玩玩

EPO竞速,最靠谱的还是三角翼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家复材的rcrcm电动太阳鸟,前两天装好机(方向舵和襟翼没有用到),手抛起飞后 15秒左右等失信号, ...

4100E是不是那种巨便宜的接收机。。。太阳鸟这种高档机还是装的万无一失比较好,炸鸡成本实在太高,而且还不好修
碳纤层绝对会对信号有屏蔽作用,碳纤本身就是良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00E是不是那种巨便宜的接收机。。。太阳鸟这种高档机还是装的万无一失比较好,炸鸡成本实在太高,而且 ...

4100E 45元一个,卖家说4100E很稳定 出口到国外很多。  100元以内的接收机看来 都不可靠吗  非得原装的么,,,   复材的太阳鸟 机身就是用碳纤布加强了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4100E 45元一个,卖家说4100E很稳定 出口到国外很多。  100元以内的接收机看来 都不可靠吗  非得原装的么 ...

估计你没告诉卖家你机身是碳纤的,哈哈。

我记得太阳鸟机头部分是玻纤的,你把天线留在玻纤的位置,影响就不大了,不一定要漏出来。也可以拉开距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没告诉卖家你机身是碳纤的,哈哈。

我记得太阳鸟机头部分是玻纤的,你把天线留在玻纤的位置,影 ...

OK
3Q!

网友D:
天接力的飞机,平飞都软,有魔友平飞的时候遇到乱流,机翼固定座断了!

网友:
高速是多少呢?这几款个人认为速度都不高 只是稳  易操作 至于强度 炸鸡都差不多 多检查多练习强度这个可有可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接力的飞机,平飞都软,有魔友平飞的时候遇到乱流,机翼固定座断了!

1.5米冲浪者好像比一般1.4米的 儿破表面光滑。。。但都是软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