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 32寸slick板机,12a 电调用哪家好

楼主(2015-05-16):
拒绝好盈铂金12a,线性太差,哪位魔友有建议,要线性好点的。装2206 1400kv电机。谢谢各位大神支持

网友:
越来越发现不懂的东西太多了,我都是随便买个电调用,也没觉得有什么线性还是什么,用的不亦乐乎。

网友:
天行者,飞腾,都好

网友:
铂金还差?一直用天行者

网友:
练习机不用要求这么高的,能用就行。

网友:
卡斯特 10A試試

网友:
天行者20A,线性比12A好,而且发热低一些

网友A:
在另外的贴子里看到楼主飞过小丑鱼,我一直想飞这个,但店家没有任何说明,请问是多大的翼展?   如何备设备?  还有重心在哪?   请教楼主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另外的贴子里看到楼主飞过小丑鱼,我一直想飞这个,但店家没有任何说明,请问是多大的翼展?   如何备设 ...

看看多大尺寸,一般就2206,或者2208电机

网友:
固定翼对电调没那么高要求高,不合手的话,什么线性都可以调,但你得有一台能调油门曲线的控,想调出什么线性都可以。

网友:
天行者20a,夏天用不太热。用2206就可以了,2208没必要,32寸epp起飞也就170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