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下rjx520的配置

楼主(2015-05-16):
rjx520的电机配置有好多种说法不知道怎么配好,还有舵机要用什么的,电池配置说法也挺多的,求一个最佳配置,练习足够那种

网友A:
中型斜盘舵机KST 515,锁尾KST 515/DS795I/BLS276,马达4020-1100KV,电调 好盈100A V3,电池看用多大桨,估计用3300-4200的。

网友B:
说一下我的配置吧  电机 花牌 3520  1600kv,电调  凤凰 90A,斜盘  kst  589,尾舵机 kst 565,电池  达普 6S3300  45C,rjx 470桨。如果用植物电机,用17T齿,用虫子电机电机齿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我的配置吧  电机 花牌 3520  1600kv,电调  凤凰 90A,斜盘  kst  589,尾舵机 kst 565,电池  达普  ...

算下来挺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型斜盘舵机KST 515,锁尾KST 515/DS795I/BLS276,马达4020-1100KV,电调 好盈100A V3,电池看用多大桨, ...

用500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型斜盘舵机KST 515,锁尾KST 515/DS795I/BLS276,马达4020-1100KV,电调 好盈100A V3,电池看用多大桨, ...

千万别用1100kv陪v3的 否则会烫死 电调我飞了5个起落就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