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80失控!

楼主(2015-05-16):
这是我的第二架QAV280,第一架转给当地的一个模友了,第一架使用的是迷你型CC3D,从末发生过失控情况。
今天下午飞第三块电时,刚起飞,高度约1米,距离站位约6米,正准备低头看屏幕穿越,我擦,就在我低头那一
瞬间,机机突然快速向右飘移(高度不变)无法控制,飘远约10米的时候突然又受控了,关油让机机掉了下来,
好在没有任何损失,只是给吓的要死,玩多轴也两年多了,从兔1到兔2,从A控到NAZA,再到CC3D,失控这
还是第一次,虽然没有损失,头一回经历失控事故,吓尿了。。。。。

我一个当地模友也买了架QAV280,昨天上午也是失控了,与我的情况不同的是,机机不但快速飘移,而且自动
升高,最终炸机,摄像头挂了。据我这个模友讲,这已是他第三次失控了。昨天晚上还在帮助模友分析原因,没
想到今天自己也中枪了,哈哈哈。。。。。。。

发此贴,请有同类情况模友一起分析研究。。。。。。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关注,做好预防措施

网友:
接收机天线够长?有无碰到碳纤?CC3D版本是否是最新?

网友:
检查接收机天线,碳纤维的机架天线必须保证机子无论哪个姿态天线头都能透传来和你的遥控器成一条无障碍的直线。

网友A:
怎么没有提控回家啊?太失败了。。完全不会老流的风格!我玩穿越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管天线怎么放置都是一个屌!最后换了控就安逸了!

网友:
不一定是飞控问题,很可能是控与接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提控回家啊?太失败了。。完全不会老流的风格!我玩穿越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 ...

我擦,这好像与控无关吧,天九I代啊,距离只有6米耶,有没搞错,再垃圾的控也不至于吧,晕死,回复不及格,好好想想,然后给老刘一个准确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擦,这好像与控无关吧,天九I代啊,距离只有6米耶,有没搞错,再垃圾的控也不至于吧,晕死,回复不及格 ...

之前我那穿越机现象跟你这个差不多。。我设了失控保护,失控就关油,所以经常飞着就吧唧掉了!有时候100多米掉,有时候几十米也掉,疯狂时就在跟前掉!当时飞场有3个人玩穿越,就我的掉,其他两个就正常,我确信我的飞机本身很正常,我用的D10控,他们用的F控!回家后我换用我之前不怎么用的天7了,结果在同一飞场再也没有失控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那穿越机现象跟你这个差不多。。我设了失控保护,失控就关油,所以经常飞着就吧唧掉了!有 ...

我也用D10,手里一大堆601、1002接收机,都没有出现过距离不够失控的情况,唯独一个802接受机出现过两次,都是眼前几米的地方失控,而且是飞着飞着突然加不上油了的感觉,飞机不是一下掉下来,是没电那种感觉掉下来,落在地上电机一直转(没有开失控保护),拉低油门和关控都不管用,只有拔掉电池,再通电就好了,话说这个802接收机飞800米也没有失控过(两次失控一次是用在APM2.6飞控上一次是用在CC3D上!),唯独都是在眼前出现这个情况!很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那穿越机现象跟你这个差不多。。我设了失控保护,失控就关油,所以经常飞着就吧唧掉了!有 ...

你的意思是我把天九出了,然后换个天七? 我 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把天九出了,然后换个天七? 我 日!

贴地飞公司我就不吐槽了。。。。懒得吐槽了。他们的遥控器基本没什么问题,还可以用,就是发射和接受不是一般的烂,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D10,手里一大堆601、1002接收机,都没有出现过距离不够失控的情况,唯独一个802接受机出现过两次 ...

D10一般还行,就是冷不防的出现你无法理解的情况!我受够了。。。果断换了天9!个人认为D10不靠谱的原因就是抗干扰极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把天九出了,然后换个天七? 我 日!

天9还是不错的!你那里可能存在某种干扰。。。一般出现失控,关一次控可能就改善了!天地飞的控貌似跳频的频点貌似只有3个,每次开控搜索空闲频段随机锁定3个频点来回跳。。如果3个频点都有干扰那么就失控难免了!所以我现在玩都是让其他人先开了控最后开,或者中间关一次控或者几次控,尽量减少被干扰的几率,也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逻辑,反正用着很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贴地飞公司我就不吐槽了。。。。懒得吐槽了。他们的遥控器基本没什么问题,还可以用,就是发射和接受不是 ...

表示看不懂发射接受都很烂,遥控还可以,那遥控属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看不懂发射接受都很烂,遥控还可以,那遥控属于什么?

因为老款的遥控器是可以更换高频头的,也就是发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