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用215MG锁尾

楼主(2015-05-16):
一直都是,慢速金鱼尾漂移,
今天恼火了,上215mg。。比原来重多10g

室内悬停了一下,棍子!!!!!

楼主:
215mg是0。07/60度 我用在450飞锁尾也没问题

网友:
MARK一下,等飞坏了原装的再考虑。。。。

网友A:
目前除了發現180CFX的尾波箱固定有百分百鬆動的問題外。其他的還是感覺不錯的。尾波箱可以說是飛過必定會有鬆動的問題。與尾管固定的螺絲會與尾管咬合鬆動後再也上不緊的情況。但是不會脫掉,但是也不能完全的擰緊。就算擰緊了,一飛又會鬆動了。通病。可能換金屬的升級件尾波箱會解決。但是價格貴,沒有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除了發現180CFX的尾波箱固定有百分百鬆動的問題外。其他的還是感覺不錯的。尾波箱可以說是飛過必定會有 ...

根据飞130X经验,尾波即使虚位非常大,飞起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完全没有更换的必要。我的180尾巴虚位也是超大,但是飞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但目前起落还不多

网友C:
实话实说   贼的一塌糊涂,尾巴回弹弹死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   贼的一塌糊涂,尾巴回弹弹死你 !

呵呵。。。调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   贼的一塌糊涂,尾巴回弹弹死你 !

显然是没调好

网友:
慢速金鱼尾 降I 包你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s1107

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飞130X经验,尾波即使虚位非常大,飞起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完全没有更换的必要。我的180尾巴虚位也 ...

但是從一個大牌子的飛機角度來說。其實要改變這個虛位的設計輕而易舉。所以這問題人個感覺就是不爽。而且這設計是一個缺陷。不應該在成品機上犯的問題。

网友:
新人 多看看 多学学.默默回帖

网友E:
看上去不错啊。
不过我的没有金鱼尾,只有回弹问题。

楼主:
今天试飞失败,慢速金鱼尾依然,但是产生了一个更可怕的快速金鱼尾,折腾了一下午,飞不起来。这台1#机宣布封存沦落为配件
,今后启用状态正常的库存2#机。

网友:
S1107窄頻  能上嗎?

网友F:
180cfx  的尾巴 挺难调的,有的魔友说好调 不知道是不是直接使用 地平线的遥控器;

令外地平线的介绍说有一些控 锁尾感度最高只能到60%,我用的也不是地平线的控,所以调尾巴很费事;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不错啊。
不过我的没有金鱼尾,只有回弹问题。

我的也沒金魚尾  就順時針方向自旋後煞車會小彈一下 大P跑一點尾 頓點動作會小抽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失败,慢速金鱼尾依然,但是产生了一个更可怕的快速金鱼尾,折腾了一下午,飞不起来。这台1#机宣布 ...

同一批次 两台机差距怎么这么大 帅呆找到这两机的区别了吗 不会固件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失败,慢速金鱼尾依然,但是产生了一个更可怕的快速金鱼尾,折腾了一下午,飞不起来。这台1#机宣布 ...

不找台S牌的遥控器,估计2#机一样不好飞!。。。180的PID值(包括十字盘和尾巴),2%都有感觉,3%有明显的变化,通常的小碎舵,一下就是十几%,S牌有回传看得到数据,才好调。一般遥控器,能调好才叫RP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0cfx  的尾巴 挺难调的,有的魔友说好调 不知道是不是直接使用 地平线的遥控器;

令外地平线的介绍说 ...

我用的是9xII ,感觉和遥控器关系不大,2个机的固件我用升级线查看了,都是最新版本。一号机折腾这么久一直尾巴飞不好应该是各种机械组合问题,尾巴中联和浆夹回来时候是可以抽出一个毫米,摇摇晃晃的,然后我强行锉短,严格说这台机本身就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同一批次 两台机差距怎么这么大 帅呆找到这两机的区别了吗 不会固件版本不一样吧

我估计是陀螺仪参数不一样

楼主:
数据线我买有,可惜没有调节软件,这个线唯一作用就是查看版本

今天小飞2号机,风很大,锁尾正常。买了一些金属升级件,还有一个升级电机
今后要好好飞了

网友:
上uiKON吧,什么都可以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估计是陀螺仪参数不一样

这个帅呆不至于没调到一样吧

网友(2015-07-02):
请问插头怎么换的?

网友:
可以试下spektrum H3060,helifreak上面反响不错。

网友:
金鱼尾,换舵机吧

网友:
我的尾巴舵机也有点抖舵了,想换,但是又不想换原装的,215装到180上需要改反向么?要改的话怎么改?后续你又用这颗舵机来锁尾么?效果怎样啊???

网友:
这个也太牛了。。。

网友(2015-08-21):
怎麼改1107,單換插頭?舵機座呢

网友:
小鸡鸡太贼!

网友I(2016-09-18):
请教一下这个需要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这个需要怎么装

安装没什么技巧,拧进去就可以
插头要自己焊接一个小插头
一年多没飞180了,机子性能是相当不错,可惜炸了太肉疼,虽然配件都买了一大堆。还是底气不足。
没有蚊子机实用。可以肆无忌惮的炸。

网友:
这机太难伺候了  我因为没有dx控  改了K8  飞机震动比较大  特别是尾巴  头疼的要死  这还是改了皮带的  再升级金属有感觉不太至于  小鸡就是省心随便操  脱离了这个 我觉得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安装没什么技巧,拧进去就可以
插头要自己焊接一个小插头
一年多没飞180了,机子性能是相当不错,可惜 ...

装进去锁尾感度是不是需要重新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进去锁尾感度是不是需要重新设置啊

当然要调。不过没什么意义,你看完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要调。不过没什么意义,你看完就知道为什么了

看哪里啊大神,求教导

楼主:
因为试验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