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要崩溃了!!!

楼主(2015-05-16):
我是新人一个,用的是cc3d飞控,250的机架。
现在遇到了一个让人崩溃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锁!!
下载固件,校准水平,电机,遥控,都非常的顺利,保存也很顺利。但是最后依然无法解锁,尝试了不下10遍。
根据卖家,和网友经验进行改正:1解锁先是设定为默认,然后断电,断数据线,重连。修改为raw right,再保存。问题没有解决
                                                    2尝试设置成其它解锁模式,问题依旧。
                                                    3 尝试设置成始终解锁。无法保存
                                                   4常用电脑是64为win7,换了个xp的电脑,软件直接闪退,连试试的机会都不给。
求助各位大侠,整个飞控解锁已经搞了3天了。哭啊!!!

网友:
你的1好像错了步骤

网友A:
解锁时先是绿灯快闪,然后转为慢闪后才解锁,是否快闪时认为解锁?

网友B:
兄弟 解锁是油门往右 不是副翼往右

网友:
油门最低往右打 蓝灯快速闪动

网友C:
你美国手还是日本手都没说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是不是你的方向舵在遥控器里设置反向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解锁电脑会发出  啊吃  的声音,搞了几遍也没有说话,以为解锁不行,后来在地面试机,竟然解锁成功,后来电脑也说话了,   啊吃。

网友:
我遇到过,试了10来次最后弄好

网友:
飞行模式里面,Rate不能搭配CruiseControl,改成Manual就能解锁了。

网友:
设置保存后 拔USB线 拔电池,然后插电池 USB无视,解锁

网友:
绿灯快闪时就可以推油起飞了。
我也遇到过你的情况,后来是把遥控器的旋钮通道转归位了,就推得了油了。

网友:
11楼正解

网友:
楼主是崩溃了还是解决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时先是绿灯快闪,然后转为慢闪后才解锁,是否快闪时认为解锁?

无论如何动作,蓝色灯一直慢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解锁电脑会发出  啊吃  的声音,搞了几遍也没有说话,以为解锁不行,后来在地面试机 ...

接不接电脑都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美国手还是日本手都没说别人怎么帮你!

左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解锁是油门往右 不是副翼往右

上下左右,内八字外八字都试过了

网友:
将解锁设成某个2档开关,并确保2档开关在CC3D的摇杆设置里起作用并且正确,飞机上电后,开关先关掉,保证油门杆在最低,然后再开开关。慢推油门看看是否解锁,如果用开关做解锁,开关打开前油门不能有任何输出,一定要保证在最低位再开开关。通常情况下我解锁开关一直是打开的,上电前确认油门杆最低,上电后立即就解锁了

网友E:
飞行模式那个页面,某些选项改为manual试试,反正我是这么成功的,手动模式里面,油门补偿改为manual

网友F:
CC3D我原来都没听说过,一调都是一遍过,你肯定是那里搞错了,去掉浮躁,好好仔细看看教程。你在哪里?如果在深圳我可以教你调。

网友G:
十一楼正解.

网友E:
11楼正解,其他都是瞎扯淡

网友H:
十一楼正解,我也试过

网友I:
遙控器上的第5動三切沒設好..無法解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