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云台和电池的挂载位置

楼主(2015-05-16):
新装一台S500,正中挂电池,机头挂2轴云台航拍时有果冻。想将云台挂正中,是否果冻会减少,这样挂载云台,电池位置如何挂载

网友A:
背在上面  0.0
S500 云台挂中间会拍到脚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在上面  0.0
S500 云台挂中间会拍到脚架吧

背上放了飞控和GPS支架,已经没有位置放电池了

网友:
自己动手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