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处女航了,想想还有点小激动。

楼主(2015-05-16):
虽然模拟器练过很多遍了
老鸟有什么建议没

网友:
炸鸡很普通,别太难过

网友:
放心,這種機子會很好飛的,只要重心設定得對( 頭重一點比較好,切不可尾重)及自己定一點,任何舵量不要一下子打到底會成功的,祝爽飛!!

网友:
赛斯纳很好飞的,重心位置要找好,头略重一点,太大风了就不要飞了。

网友:
保持平常心

网友:
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A:
建议加两根皮筋做成X型在两根固定柱对角,这样大翼更稳定。感觉你的皮筋力道不够太单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两根皮筋做成X型在两根固定柱对角,这样大翼更稳定。感觉你的皮筋力道不够太单薄了。

嗯嗯 感谢建议 明天要把机翼拆下来 到飞场去 所以X型的皮筋没绑上去

网友:
建议起飞后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始爬升,到了一定高度后作各舵面的微调,处女航也许这样才不秒炸,

网友:
第一次飞,付翼舵量小一点,容易控制

网友:
楼上朋友们说的都很全面了,还有个小细节,起飞时要大油门,滑行距离稍长一点,等飞机速度够大后再拉起来。落时不要一次就要落下来,低速通几个场,感觉一下后再落。

网友:
降落要注意,新手有很多都是在降落时炸鸡的

网友B:
看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呵呵,练过模拟器,可以悠闲飞了

网友:
在模拟器上练习过新机首飞微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老的新鸟,给以下几点建议:
1)要坚信自己经过大量的模拟器练习后是能能飞好的,要有信心。
2)你的 ...

感谢你分析的建议,对于新手来说很有用

网友:
同是新手的路过

网友D:
多备几根桨吧,要不然就换桨保护器

网友E:
飞吧··很容易··找个合适的飞场··最好周围有草地的····新手降落会很棘手···实在不行可以草降··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草降·····不至于炸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