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用280给送T-shirt 需要注意什么 (圆满完成,附图)

楼主(2015-05-16):
明天有个活动,用QAV280给送T恤的,要从场下送到台上一个人手中,然后在手中起飞再飞回来,如此往复5次,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配置是QAV280机架 银燕1806 2600kv 6030桨 CC3D 2200mah 3S 我给飞机尾部加了很亮的LED方便看清姿态的。

之前试验过一次,把体恤卷起来后用线绳绑在最上层电池上面,二分之一油门起飞,飞起来到是比较自如的,肯定不如空机灵活。我个人现在对尾技术应该过关,左右侧悬停和航线还可以,对头悬停差点,那么我应该站在那个位置呢?是一个很大的大厅,会有几百人到场,在哪里控制飞机比较好呢,要看清是否落在台上人手中是不是不能离这个人太远了,而且我还需要亲自把衣服绑在飞机上,调节好平衡才能放飞的,大家说呢?

谢谢啦!~明天发照片给大家!

22-24楼还有图片!~

网友:
有人要开骂了

网友:
建议别用穿越,非得这样,注意安全,别紧张手抖了。

网友:
注意安全就好了,穿越机有点小

网友A:
建议放弃,你知道,可你能保证那几个人也跟你一样懂行吗,如果到那里扔下去还凑合;放在上层,你确信每个人都会分毫不差从4个转动的旋翼中间取货吗,反正我要是这个技术肯定放弃,敢在屋里3D的人都不见得敢干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放弃,你知道,可你能保证那几个人也跟你一样懂行吗,如果到那里扔下去还凑合;放在上层,你确信每个人 ...

方案一:飞过去,落在手里,油门0,上锁,取衣服,把飞机拿手里放平,解锁,起飞返航。

方案二:飞过去,落在地上,油门0,上锁,取衣服,把飞机拿手里放平,解锁,起飞返航。

方案三:飞过去,落地上,油门0,上锁,取衣服,飞机放地上,解锁,起飞返航。

1最难最具观赏性,2还行也挺酷,3最简单没啥观赏性。

大家说呢,要不保险起见还是3吧??

网友:
你跟他们演练过么?1和2就连有经验的模友做都有难度的(只能举过头顶摆平才好),不像固定翼,桨在前面向前上方斜着投出去就差不多了,玩家还有被自己的背推机伤手的,安全为上啊。

网友:
风险很大,有条件就拉个防护网吧。

网友:
场下能看到场上的手?然后准确降落在手上?这视力略屌~建议放弃~或者用精灵吧

网友:
我去~ 这胆子够大的~

网友:
我觉得必须120的车在门口等着

网友:
这是一次危险的尝试,建议用别的飞控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钱多够赔随便玩

网友:
这是非要嘬死的节奏啊,还飞五次,展会上那么多专业人士,还知道弄个防护网呢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哈哈,非要作一次才知道厉害

网友:
听着很没底气的样子,建议别冒险。实在想上,就先找几个人现场试一下,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
观赏归观赏,别到最后搞得整个行业都被拉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