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连接两轴bgc板子的云台到naza飞控

楼主(2015-05-17):
大家请看图。naza飞控的F1,F2(两根蓝线)分别接到bgc板子的pitch和roll了。rc setting也改成SumPPM了。怎么调遥控的x1云台都没反应啊!求指导!

网友A:
没有共地吧??

网友B:
不是把云台的两个电机直接接到飞控的F1、F2上吗?由飞控供电吗?怎么还通过控制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把云台的两个电机直接接到飞控的F1、F2上吗?由飞控供电吗?怎么还通过控制板呢?

那是指舵机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共地吧??

需要共地吗?怎么接地线到云台控制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共地吗?怎么接地线到云台控制板啊?

应该需要共地 不过云台取的动力电的话一般和飞控也就共地了!!你再接根线把云台的地和飞控的地连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需要共地 不过云台取的动力电的话一般和飞控也就共地了!!你再接根线把云台的地和飞控的地连下试试 ...

是共用一个动力电的。
是这样吗?新的接线如图。已经把地线也接上了。还是不行,遥控x1旋钮无反应啊。
naza 云台控制也是开启的。总觉得是软件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共用一个动力电的。
是这样吗?新的接线如图。已经把地线也接上了。还是不行,遥控x1旋钮无反应啊。
na ...

问题解决了。还是应该设成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