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起飞即翻,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5-05-17):
不插。飞控,电调跟接收机连接有一个
电机
始终处于设置状态。穿越机连接好后快要离地时就翻根本飞不起来啊!

网友A:
不插 飞控 是个什么情况 0.0 0.0

网友B:
不插飞控你怎么控制?

网友C: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全手动

网友D:
高手在民间

网友E:
逐一排查,接线问题,电机正反转,桨的正反。

网友F:
不插飞控,呵呵,不翻才怪

网友G:
cc3d方向错了,可以在电脑里设置。我也有过

网友H:
再确认一次水平校准

网友H:
看看地面站显示水瓶的情况

网友I:
基本上就下面四个问题,依次检查应该能解决问题
1.先检查CC3D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2.检查四个电机正反转是否正确。
3.检查四个浆顺序是否安措。
4.检查四个电调插入飞控的顺序是否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