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转电机不平衡,都有哪方面的因素导致的?

楼主(2015-05-17):
最近地面站一直提示逆转电机不平衡 顺转电机不平衡,最高达到10以上,都不敢飞了, 目前已知的关于顺逆转电机不平衡的因素有 电机座不水平  所有电机不在同一平面, 请问各位大大,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导致顺逆转电机不平衡? 先谢谢啦~

网友A:
最可能的就是那些,桨不平衡,重心不在中心,飞机晃也可能提示。要不就是电调有问题,或者低电后有电机输出不足了也会这么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可能的就是那些,桨不平衡,重心不在中心,飞机晃也可能提示。要不就是电调有问题,或者低电后有电机输出 ...

目前飞机重心确实不在中间,电池距离中心板高度有十五厘米左右, 还有个情况,就是 桨不一致,但是规格型号都是1655的,就是重量不一致,桨的外观也不一样,电调有1个好盈的 5个DYS的。

网友(2015-07-20):
我的X4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的问题是飞着飞着就不行了,关机重启就好了,由此我判断顺转电机不平衡可能由于电池电调的不同步性造成的,你的桨质量和形状都不同,电机带动转起来肯定有问题了。
我后来就是上了好赢 乐天,大一点的电池,就ok了!
桨的不协调应该造成的是晃动系数吧?

网友:
这个逆转电机不平衡主要是因为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这个要慢慢调的!

网友(2015-10-01):
您好,你的电机显示不平衡,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方便其他方式交流下吗?15869129409

网友:
电机逆转射浆炸鸡的路过。,。,。。

网友:
我的也这样显示呀

网友:
怎么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