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低螺距点头

楼主(2015-05-17):
昨晚淘宝回来配件,立即吧主体轴承更换,发觉飞机起飞后飞机会轻微上下掉速,机头有一点点头,然后把电调更换海绵情况一样,无奈下吧螺距调到最高,发现之前的情况没了,莫名其妙,但是把遥控螺距调回中间后又会有毛病,请教高手模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新人 多看看 多学学.默默回帖

网友:
齿轮有没有压到位

楼主:
原来用了长十字盘球头才会这样,换回短的正常,焖,奇怪

网友A:
长球头炸变形了,高度不一致会导致两只桨的螺距不一样,最终会导致悬停和航线时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球头炸变形了,高度不一致会导致两只桨的螺距不一样,最终会导致悬停和航线时点头。

谢谢,发觉每次换海绵后都要一段时间磨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