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ga mwc怎么改代码接GPS 我改了搜不到星?

楼主(2015-05-17):
请问各位自制mega mwc怎么改代码接GPS 我改了搜不到星。论坛到都是328P用导航板到  mega是不用导航板的

楼主:
还有请问怎么接线,也不知道是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怎么接线,也不知道是不是接线问题

找个COM口,设置好波特率,选 好协议就OK了

网友A:
一般用COM2接口,就是你的第17、18针,然后一个5V一个GND,共四条线,接到你的GPS上,注意,5V对5V、GND对GND、TXD对RXD、RXD对TXD,波特率要看你的GPS是多少的,一般是57600或都38400,协议选UBLOX就OK了,注意,MWC记得要把你当地的磁偏角加上,要不然返航的时候你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COM2接口,就是你的第17、18针,然后一个5V一个GND,共四条线,接到你的GPS上,注意,5V对5V、GND对G ...

谢谢,已经可以搜星了  接口是16 17针 tx2 rx2接口 不过磁偏角那个网站打不开 不知道我这里磁偏角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可以搜星了  接口是16 17针 tx2 rx2接口 不过磁偏角那个网站打不开 不知道我这里磁偏角是多少
...

哦哦,那是我看错了,眼神不好,见谅,关于磁偏角,你可以加我的群,里面有一个手机软件可以查到磁偏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那是我看错了,眼神不好,见谅,关于磁偏角,你可以加我的群,里面有一个手机软件可以查到磁偏角
...

好好 谢谢 群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