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lite 姿态模式及GPS模式下的启动转速很高,手动模式正常

楼主(2015-05-17):
新手一只,今天外场调试自组的四轴出现了点儿问题,求各位大神解答。先上配置:
机架:山寨铝合金机架。轴距600mm。
动力:好盈天行者20A 电调
           新西达2212 1000KV电机
           1047桨
电池:2200mAh 25c 3S电池
飞控:naza m-lite
遥控:天地飞9II(标准版)

问题描述:
1. 按照说明书,并严格参考网上泡泡的视频做了安装和室内调试。
2. 今天来到外场调试出现了如题的问题,在手动模式下,掰杆正常启动,摇杆动作能够得到反馈。
3.  但是一旦调到姿态模式和GPS模式后,执行掰杆动作,怠速非常高,而且四个电机转速不均,会立马翻掉。
4. 尝试在调参软件中将怠速调至最低,在手动模式中,掰杆后电机正常启动,也看到电机怠速变慢。但同样问题,调到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下后,就出问题了。
强行按住机身发现。只有一个电机转动,而且转速非常高,其余3个未正常启动。

其他:
正常开机上电,主控能够顺利自检,GPS模式下能够顺利进行GPS校准。

虚心求教,肯定大神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在线等。

网友A:
第一校准电调,第二接电脑校准遥控器,把怠速调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校准电调,第二接电脑校准遥控器,把怠速调最低
好的  我确实是忘了电调校准这一步,太不应该,我校准以下试试。

网友B:
第一校准电调,第二接电脑校准遥控器。第三水平校准,高级水平基准。 灯光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校准电调,第二接电脑校准遥控器。第三水平校准,高级水平基准。 灯光检查。

打扰了,今天对电调分别作了回复出场设置,并校准了行程。但是链接飞控以后仍然出现了描述的问题。手动模式下,电机转动是正常的,打杆的反馈也都正常。但一旦切换到姿态或者GPS模式就出问题。掰杆电机会转动(且转速很高),但无法启动(松开杆后就停转),必须掰杆后迅速推高油门才行。 然后推高油门后,电机的转动同样转速较高,且转动速度有差异。除了油门外的其他部分打杆动作(前进,左右)都没反应。方向和向后动作有反应。

想知道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姿态和GPS模式下,电调工作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扰了,今天对电调分别作了回复出场设置,并校准了行程。但是链接飞控以后仍然出现了描述的问题。手动模 ...

姿态模式下50%油门以上电机会到达高速 然后起飞的。起飞后 才能生效前进后退 电机才有反应。 如果怕你可以卸掉浆 把模式弄成姿态 。把油门提到50%以上 电机会提速。 如果模式在姿态 低于50%油门电机是不持续转动的 会自己停。 手动模式 只要推油就会有反馈。

网友C:
来学习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模式下50%油门以上电机会到达高速 然后起飞的。起飞后 才能生效前进后退 电机才有反应。 如果怕你可 ...

我是姿态和GPS下做掰杆启动动作的时候,电机转动就异常(高转速,四个电机转速不一致),然后就会翻车。如果用手动启动,推高油门,切换姿态,也一样是翻车。如果手动模式启动,保持怠速,切换到姿态又会停机。感觉问题是在电调上,但是完全没有头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姿态和GPS下做掰杆启动动作的时候,电机转动就异常(高转速,四个电机转速不一致),然后就会翻车。 ...

做过水平基准了没有!还有高级基准。如果都做过了!~那么还是这样 请把电调跟电机那些都互相换下 然后再校一下油门行程。 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建议你换动力系统。 还有检查一下遥控器有没微调了。   这些都检查还是没有结果 那么最后就是全部拆了 再从新装好 然后再按泡泡老师的方法去调试下机子 如果可以请上传一下 你的机子出现的视频 看看有没高手能够看清楚什么问题。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IMU的问题,GPS和姿态模式都是稳态的,飞控认为自己没平就会这样。

网友D:
GPS模式下罗盘向准了吗?我跟你一样不过我炸鸡了,飞控突然神经了,向一侧飞起撞路灯上,不过还好损失两支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模式下罗盘向准了吗?我跟你一样不过我炸鸡了,飞控突然神经了,向一侧飞起撞路灯上,不过还好损失两支 ...

GPS能够正常校准。姿态模式下就不行,估计不是GPS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S能够正常校准。姿态模式下就不行,估计不是GPS的问题。

找到问题了,电机里面有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问题了,电机里面有异物

我晕,我还以为是你先打开飞行器,然后再打开遥控的,有次操作失误,打开的顺序反了,也出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