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E800动力四轴

楼主(2015-05-17):
naza v2配e800四轴动力,伞折机架换了cnc电机座,650轴距,起飞给油时很抖,悬停和航线都正常,升高给油多一点就抖,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回事,怎么个调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U3MjA4MDM2.html?x&sharefrom=android

网友:
电机刚开始怎么听着不对呀

网友:
感觉抖动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楼主的电机安装方向对吗?难道是我眼花了?

网友A:
如果这样都能 飞    ,那真是厉害了      应该是  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都能 飞    ,那真是厉害了      应该是  装反了

是什么装反了?

楼主:
如果装反了能飞起来吗?

网友B:
看图应该是电机旋转方向反了,无论是+模式还是X对角线的两个电机旋转方向应该一致。楼主,你再检查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应该是电机旋转方向反了,无论是+模式还是X对角线的两个电机旋转方向应该一致。楼主,你再检查检查看看 ...

虽然接触航模才半年,但是这四轴电机的转向还是分得清的,再说naza接电脑调参也有电机测试转向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应该是电机旋转方向反了,无论是+模式还是X对角线的两个电机旋转方向应该一致。楼主,你再检查检查看看 ...

所以说电机转向是没问题的咯,看看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
半年?呵呵。
不知道你选择的是+模式还是X模式。NAZA V2的“+”模式和“X”模式的电机旋转方向只能对应刚才我发的那张图。不是说每个电机能提供升力就可以的,还要考虑回转力。认真看看V2的说明书吧。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炸鸡事小,砸到人就不好了。

网友:
桨叶装反了吧

网友:
应该按照说明书所说的+或者x模式以及飞控安装方向来确定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
先确定电机旋转方向,然后根据电机旋转方向来装螺旋桨(按照每个螺旋桨都是提供升力的原则来装就可以了)

楼主:
先说明,电机方向按照zana v2的X模式装的,E800四轴动力的快拆浆是不会装反的。我只想问一下大神们,电机装反或者浆装反能想我这样飞起来的吗?航线打舵方向都是正常的,如果硬要说我装反了,我想大疆的飞控是开挂了。。。。

网友:
我也眼花了,看你发的图片,确实不对劲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说明,电机方向按照zana v2的X模式装的,E800四轴动力的快拆浆是不会装反的。我只想问一下大神们,电机装 ...

怎么说你才明白呢,现在四颗电机都是提供升力,是有可能飞起来的。“E800四轴动力的快拆浆是不会装反的”这个没错,问题是你让电机方向反了呀,“大神”。
你试试让飞机自转,而不是前后左右动作。因为飞机的前后左右是通过四颗电机升力不平衡的作用产生的。
如果这样你还不明白我也没办法了,直接咨询大疆的售后吧,或许人家的话你才听得进去。

楼主:
这是机头和机尾照片,你觉得我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你才明白呢,现在四颗电机都是提供升力,是有可能飞起来的。“E800四轴动力的快拆浆是不会装反的[/ ...

如图,注意电机和浆叶方向,你觉得我装反了吗?

楼主:
如果电机或者浆装错能升空,而且还能正常打舵,正常旋转,我不懂了,我是装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注意电机和浆叶方向,你觉得我装反了吗?

看你这张图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这帖子最开始的图不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张图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这帖子最开始的图不是这样的啊。

可能拍摄角度不对,看不清楚。今天又去飞了两块电,还是老问题,起飞抖动,飞行时推油门会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机或者浆装错能升空,而且还能正常打舵,正常旋转,我不懂了,我是装错了?

按图片来说你装机的电机旋转方向是和V2飞控说明书的X模式相对应的,如果还有个问题的话,建议你去找找大疆技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拍摄角度不对,看不清楚。今天又去飞了两块电,还是老问题,起飞抖动,飞行时推油门会抖。

你帖子第一张图肯定不是拍摄角度的问题。

楼主:
可能是浆随意搭上去拍个照吧!

网友:
楼主:请教要虚心,不能这般的计较。不然谁会与你真心交流、舍教。我认为震动大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四只桨不在一个平面上,也就是架子没校平。二是感度不太合适,数值可能有点高。

网友:
樓主...我來頂你呀

网友:
我確定第一張圖是錯的!後面幾張是正確的!

网友C:
机架的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的刚性怎么样

还可以,手拧的折叠件没虚位。只是搞不懂为何推油猛一点就会抖,不是机架问题,这是第二个机架了,还是抖

网友D:
我也在用e800套装,同样也是抖,抖得我都无奈了,最后发现是因为电调过载了,导致输出不均匀,你把飞机攥在手里抓牢,然后满油门看看电调的指示灯有没有红绿交替闪烁,以及电机抖不抖。我的四轴确实比较重,但是也是动力套装的上限的3.2kg。反正我后来换了乐天40A的电调就好了,不抖了。大疆~我该怎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用e800套装,同样也是抖,抖得我都无奈了,最后发现是因为电调过载了,导致输出不均匀,你把飞机攥在 ...

我的机器全载起飞才2640g,动力足够了呀。今天换了朋友的v2主控,不抖了,看来是飞控的问题了。

网友E:
感度降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度降低试试。

不是感度问题,是主控有问题

网友F:
一样配置。 基本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样配置。 基本感度多少

95/100/后面的感度没参调

网友G:
楼主,你第一张图不对 吧,严重的不对,怎么回事,你对照下图 M1和M3 靠,我怀疑你的图片很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第一张图不对 吧,严重的不对,怎么回事,你对照下图 M1和M3 靠,我怀疑你的图片很诡异。。。。。
...

发帖图是不对的,浆是搭在电机上拍个照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帖图是不对的,浆是搭在电机上拍个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用e800套装,同样也是抖,抖得我都无奈了,最后发现是因为电调过载了,导致输出不均匀,你把飞机攥在 ...

   换乐天电调了? 原装电调还在不?出不?

网友:
一楼的浆跟18楼的浆就不一样。。。不知道怎么说了,看一楼的时候看得我都以为自己错了

网友(2015-08-04):
上硬一点的减震球试试。

网友:
所有的感度用默认  之后你设定个旋钮通道调参  到外场试飞还抖就加感度 你先调整垂直感度看看

网友H:
降低感度,我也是e800,总重3kg,感度降到90和你同样的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降低感度,我也是e800,总重3kg,感度降到90和你同样的问题都没有了

这是正解 重量上升 感度要降低

我之前2kg总重时 调的140的感度 在3.1kg的重量时 一收脚架飞机就抖 后来感度降到90以下立马不抖了

网友:
这电机和桨装的,神了~~~

网友:
调感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