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翼撞成这样了,怎么补

楼主(2015-05-17):
机翼活动部分和缺口怎么补?新买个机翼要200多,我用来FPV的,机翼能补牢固就补,不行就只能重新买了

网友A:
机翼用A B胶粘(要使断口贴合5分钟才会固化),卡夫特的10块钱不到,粘接强度比泡沫本身还强。加强杆如果断了就换掉,不然用钢管插入断口处,涂AB胶加固。
一小时后往粘接处灌502胶。打磨后上透明胶。保证强度不减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用A B胶粘(要使断口贴合5分钟才会固化),卡夫特的10块钱不到,粘接强度比泡沫本身还强。加强杆如果断 ...

谢谢,那副翼怎么办?只能用合页吗?

网友A:
缺口和副翼都用KT板叠起来修补。把缺口切成梯形,KT板切成一样的梯形,多层粘合再粘到机翼缺口处,完全干后再切掉多余部分,透明胶覆一层。副翼也类似处理。

网友B:
楼上方案是要做秤砣的节奏。

沿着机翼前缘放一根1mm碳杆,用一截宽透明胶带(三四厘米宽足够)沿着前缘从翅根到翅尖包一条,顶面底面都贴实,妥了。 缺损部位无需填充任何东西,胶带自然成型。

当年飞泡沫机的时候都这样处理,极轻,外观无明显变化。而且改后再也不坏,剐树枝、撞电杆,机翼完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副翼怎么办?只能用合页吗?

副翼前端较厚的话,插合页牢固点,我做过的飞机副翼都是一块KT板,沿上下表面贴纤维胶带就搞定了。

网友C:
用过楼上所说方案 最终造就了“骷髅号”飞机 机身大大小小基本已成镂空状 不过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口和副翼都用KT板叠起来修补。把缺口切成梯形,KT板切成一样的梯形,多层粘合再粘到机翼缺口处,完全干后 ...

谢谢,我采用楼下方案了,这样做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方案是要做秤砣的节奏。

沿着机翼前缘放一根1mm碳杆,用一截宽透明胶带(三四厘米宽足够)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楼上所说方案 最终造就了“骷髅号”飞机 机身大大小小基本已成镂空状 不过很实用

我打算断口处插4根碳杆,尽量保证翼型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水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翼用A B胶粘(要使断口贴合5分钟才会固化),卡夫特的10块钱不到,粘接强度比泡沫本身还强。加强杆如果断 ...

此高手肯定炸机无数。经验都总结的这么好

网友:
炸过就重新买个空机就好啦。。。炸过的fpv鸡,飞起来,心里总是怕怕的。。

网友:
再买一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