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水翼艇改造后试航 (视频)

楼主(2015-05-17):
2015 水翼艇改造后试航。

尾部的水翼面积提高一倍(航行面积)。

动力,及轴系统改造。

4S A123, 4分钟航行耗电 2Ah,平均电流30A,可见水翼的高效。

?from=s1.8-1-1.2

下一步,改造尾舵,以实现更好的弯道操作性。

网友:
请发点改造细节看看

网友:
楼主在什么地方,环境很好啊.

网友A:
好美的场地!蓝天白天碧水青林!船也满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美的场地!蓝天白天碧水青林!船也满漂亮!

谢谢!

再上一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上一张

这真是太美了!让人心醉!
搜索
复制

网友B:
感觉阻力很大,30A的电流没有水翼也不止这个速度,说的不对的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阻力很大,30A的电流没有水翼也不止这个速度,说的不对的请指正。

我是第一次做这样打功率的船,所以并没其它自己的数据能进行比较。但就其他人滑行艇类型的同尺寸配置数据来看,我认为靠400瓦是不够的,否侧电机的水冷,100多A的电调,就很多余了。

网友C:
看到楼主跑车的环境,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跑车的环境,真是醉了。。

一起同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做这样打功率的船,所以并没其它自己的数据能进行比较。但就其他人滑行艇类型的同尺寸配置数据 ...

应该是船的性质不同,不能同模型上的滑行艇做比较,就好像滑行艇同排水艇不能用速度-功率比较一样。

网友:
这个水,这个风景,我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船的性质不同,不能同模型上的滑行艇做比较,就好像滑行艇同排水艇不能用速度-功率比较一样。

滑行艇同排水艇,当然不能对比,一个是粘性和风阻为主,一个是兴波为主。

但,滑行艇与水翼艇的情况很接近。如果水翼是工作在层流状态,水下部分就是粘性,滑行艇的湿水面积远远大于水翼,更不谈拍打的问题。

再回到我们原始的话题,如果不用水翼,其它任何船型在这样尺寸只用这样的动力功率能跑出这样的速度?

网友:
水好清澈啊 想去游泳了   长江里面有种水翼船  要是能做出来就吊爆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滑行艇同排水艇,当然不能对比,一个是粘性和风阻为主,一个是兴波为主。

但,滑行艇与水翼艇的情况很 ...

就你这个船壳而言,不装水翼用同样的耗电量跑,比你视频的会快很多。
我们曾经跑过这个船,都是很低的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个船壳而言,不装水翼用同样的耗电量跑,比你视频的会快很多。
我们曾经跑过这个船,都是很低的动 ...

能上个视频吗?

我认为水翼的阻力臂滑行艇低,但如果讲轴系效率的话,滑行艇可用硬轴,传动效率要高,但能轴上的损失能有这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个船壳而言,不装水翼用同样的耗电量跑,比你视频的会快很多。
我们曾经跑过这个船,都是很低的动 ...

另外有两个问题请教

1. 如何由尾流判断桨的工作情况?
2. 为什么会发生横滚和调头的现象?

网友D:
感觉你船尾水花不给力
横滚与重心过高且离心力过大有很大关系,掉头与尾翼宽度过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船尾水花不给力
横滚与重心过高且离心力过大有很大关系,掉头与尾翼宽度过大有关

谢谢你的答复。

“感觉你船尾水花不给力"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不给力的原因是什么?功率不大(还没有全油门)还是桨处在不正确的工况?我的观察水流有两种形状: 1, 类似喷水。2,后面有水柱。

”横滚与重心过高且离心力过大有很大关系“

初始的离心力是如何产生?就是为什么会开始摆尾?

”掉头与尾翼宽度过大有关“

检查没发现机械的问题,单边阻力板现象的可能性不大。

我担心的是控制部分震荡。其它的高速艇会发生这样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