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手持云台安装在多轴上,手持云台线控,朋友们说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5-05-17):
不是什么航拍专业户,想玩,想要效果,又想省钱,再买一个云台吧确实是浪费.也了解了这家的云台控制没法用旋钮控制云拍偏转角度,最后决定自己来改装这个云台.

第一步从画图开始,当然前面需要研究这款云台的控制的小秘密是啥.想知道的请留言.

画图,也是业余的.

特地上的新玩意.

相见恨晚,以前担心买了没地方放,效果杠杠的,比熨斗省事多了.

这是第一个,失败的作品.

这是第二个,用了一个小单片机,链接接收机,通过驱动光耦控制云台的俯仰.

云台对供电要求很高,不然会漂移。原计划用隔离电源取动力电,最后单独配电池加复制手柄里面的供电电路,将单片机连接接收机驱动光耦控制云台俯仰,电路都做到一块。绿色模块是用来给图传供电。

单片机驱动能力小,或者是我设计不合理,只好补一块。

遥控器也改了,用了一个三段复位开关。注意AUX1通道的变化与灯管指示。

云台的固定。

楼主:
云台与控制板的连接.

吼吼,期待效果.

楼主:
单片机部分自己只知道点皮毛,感谢魔友的热情帮助.

网友:
不知道为啥 看到光轴座。满满的喜感

网友:
这个板子上面好多东子啊
都是干嘛用的

网友:
哈哈,看到了动力结构不一样的三轴云台了。不知道上天效果怎样?

网友:
顶一个,技术流

网友:
神人,膜拜

网友A:
控制开关和模式的话用328芯片应该就可以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开关和模式的话用328芯片应该就可以了了吧

我用的是stc15f104w

网友:
需要这么复杂吗? 手持云台上门应该有几个KEY吧,
2个系统共地的话,直接用单片机IO 或者加个三极管控制那个KEY就OK了,

如果你怕共地会干扰,要**供电,

那就要光耦了,

话说您这里怎么这么多DCDC,  云台一个, 单片机那边用12-5, 5-3.3LDO就行了,
大部分控制板都是这么干的,(甚至大部分电调都是这么干的.)

你用DCDC 重了 结构复杂了,,

网友B:
有几个问题想和楼主交流下,望不吝赐教:
1、过塑机是什么型号呢?价格几许啊?
2、用喷墨打印机打的电路图那是用的什么纸啊?能够热塑到敷铜板上的那种纸。
3、腐蚀敷铜板是用盐酸加双氧水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是这样用的。
4、楼主用的云台是tb上买的么?是什么型号啊?
希望能告知一二,谢谢哟。本人初入模界,有点小白,切莫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问题想和楼主交流下,望不吝赐教:
1、过塑机是什么型号呢?价格几许啊?
2、用喷墨打印机打的电路图 ...

既然入魔,必须要走火。
TAOBAO pcb热转印   有一个科教牌的  我买的那天刚好活动价,买了走的快的那种。
打印机必须是激光的。纸张,或者我们小时候有玩过贴花,纸的一面是光滑的,不干胶贴上去容易撕下来。 广告店有买。
云台Z1 PROUND

我用的是三氯化铁 没有危险 便于储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入魔,必须要走火。
TAOBAO pcb热转印   有一个科教牌的  我买的那天刚好活动价,买了走的快的那 ...

热转印的那个店儿分享一下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