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厘米cat速度

楼主(2015-05-17):
问一下大师们。我的98厘米cat。用4082无刷电机。2500kv。6s。电池。   45螺旋桨可以跑多快啊
原大仙们告知

网友:
不是开玩笑吧45浆,太大了点吧,试试42的吧

楼主:
有知道吗说一下。  是45浆

网友:
从硬件的数值来看,理论上跑个100km+ 没有问题,如果调得好,140+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这只是理论数据,实际情况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
调好了,100+,调不好,50+,或者直接跳跳蛙

楼主:
我要是用2块5000毫安6s可以跑多快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是用2块5000毫安6s可以跑多快谢谢

5000 6S电,你的船搭配各方面没问题并调好了的话,理论上能跑140km+ 。
但你跑不跑得出,只有把船装好了一试才知道。

网友:
看配置的话随便就能上100

网友:
kv2500  用6s太高了,用4s 保險一點 ....... 6s 用 kv2000以下較好 !

楼主:
这个电池测试过6s。2500kv。 没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
我也刚整了一套腾翔CAT碳纤版,双发豹子4074KV2200,船壳还没到货了

网友(2019-04-01):
楼主在吗?你的船速度怎么样了?有视频吗发一下看看,vx18689888873,最近想搞个类似的

网友(2019-05-09):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测试过6s。2500kv。 没有一点问题的

2500KV是有点高了,全速不是电机烧了就是电调烧了。不信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