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kst215舵机

楼主(2015-05-17):
买了4个二手舵机  一通电就咯咯咯咯的响  但是能转  4个都是这样   请问这是舵机有问题  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也这样,正常

楼主:
请问 为什么我的其他舵机没有这样的响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这样,正常

请问 为什么我的其他舵机没有这样的响声呢

网友A:
数字舵机在找中心点,因为精准,所以在响,我开始也奇怪这个问题,以前飞固定翼的模拟舵机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舵机在找中心点,因为精准,所以在响,我开始也奇怪这个问题,以前飞固定翼的模拟舵机就不会!

也就是说所有的数字舵机就是不动的情况下  他也找不到个中心点  就一直在找 就一直在响

网友A:
不会,找到中立点就不响了,不过你要动动遥控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找到中立点就不响了,不过你要动动遥控 就好了

哦哦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数码舵机是这样的,,,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舵机是这样的,,,正常的!

网友:
应该一下就找到了才对啊

网友:
没有吧,我的舵机只要你不懂,都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