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e300电机轴用什么多大的卡簧

楼主(2015-05-17):
飞着飞着不知什么时候卡簧飞掉了?谁知道这个大疆e300电机用多大尺寸的卡簧!?

网友:
正常在不会卡簧飞掉了  我的E300电机都飞玩了7个了!

网友A:
好像3.17轴的XXD和3MM轴的EMAX都是用的一样的卡簧。照估计那个卡槽应该在2.5MM的样子。所以放心地随便拆个卡簧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3.17轴的XXD和3MM轴的EMAX都是用的一样的卡簧。照估计那个卡槽应该在2.5MM的样子。所以放心地随便拆个 ...

谢谢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