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Stella云台PPM接收机实现一键正摄效果

楼主(2015-05-17):
        现在用XA云台,因为一个人飞有时候想拍点正摄画面,通过旋钮要看着屏幕调不能一步精准到位。通过查看说明书,这个云台是有一键正摄的,但要接SBUS接收机,我用的富斯9,标准接收机可以控制俯仰和工作模式(速率模式、位置模式),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模式切换来实现呢。通过实验没有问题,下面把方法分享给大家。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云台控制软件中进行设置

俯仰向下90度是为了保证正摄的角度,P口信号接接收机6号通道设置一个旋钮,S接8通道设置一个两段开关。遥控打开后,钮子开关默认在位置模式,旋钮打到最小(速率模式下的正摄角度),给云台上电云台保持水平,打开钮子开关切换到速率模式,因为旋钮已经最小了云台会按照相应的比例俯仰旋转刚好就是90度正摄,当不需要的时候切回为位置模式,云台又保持水平。

网友A:
请教一下你的富斯9如何PPM输出? 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的富斯9如何PPM输出? 用什么接收机?

原配的接收机,遥控设置里可以设置PCM、PPM输出,你可以搜下中文说明

网友A:
没找到,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哥们,发射机是PPM,跟接收机神马关系?

网友B(2015-07-29):
借贴请教下···最近想买个多旋翼进行航拍平面图··正摄单张照片需铺盖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 什么样的设备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贴请教下···最近想买个多旋翼进行航拍平面图··正摄单张照片需铺盖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 什么样的设备可 ...

至少带微单NX5T才有效果,具体高度需要实际去飞,大六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至少带微单NX5T才有效果,具体高度需要实际去飞,大六轴

本地大疆店给了我个配置 s1000+      A2飞控       z15 5D云台      pc地面站    futaba14sg    futaba8j   10寸高清监视器    2.4高清图传  iosd  5DIII+24定
请教下这个配置飞多高才可实现我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地大疆店给了我个配置 s1000+      A2飞控       z15 5D云台      pc地面站    futaba14sg    futaba8j ...

根据你要地图的比例来,1:1000肯定要飞低点,飞得越高比例尺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你要地图的比例来,1:1000肯定要飞低点,飞得越高比例尺越大

不需要比例尺 就是要一张图片覆盖1平方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比例尺 就是要一张图片覆盖1平方公里

那你飞起来看就行了,地面计算好看好长宽多少有1平方公里,飞上天看你计算的长宽路线范围刚好匡进镜头边就行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飞起来看就行了,地面计算好看好长宽多少有1平方公里,飞上天看你计算的长宽路线范围刚好匡进镜头边 ...

这事我想事先确定好····主要是我怕买回来再达不到我的要求 一套设备也好几万就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我想事先确定好····主要是我怕买回来再达不到我的要求 一套设备也好几万就白买了

1:1000航测图 索尼微单5T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