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机型和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5-05-17):
新手一枚,以前玩的固定翼、直升机、车,一直对多轴持观望态度,最近看到身边的人都在玩多轴,而且平时出去玩的时间也比较多,多以自驾为主,所以萌发了多轴航拍的想法。现在手头只有一个天地飞7通遥控器和两个7通道的接收机,弄了一个穿越250练手,天7能满足简单的飞行需要,肯定满足不了多轴,老鸟和高手给推荐一款遥控器,周围的人有用T8FG、天9、华科尔D10、futaba14sg,这些遥控器应该选哪一款,最好可以实现既控制飞机又控制云台。还有就是多轴的轴距从330-650应该如何选择?求高手们的详细回答。。。拜托拜托!

网友A:
既然以前玩过其他的   那就用之前的遥控器就好了啊

轴距比较随意 挂狗么  估计 450 到 650  都比较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以前玩过其他的   那就用之前的遥控器就好了啊

轴距比较随意 挂狗么  估计 450 到 650  都比较轻松
...

问题是天7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天7能满足要求吗!!

好像不太够
我现在用D10  感觉一般般   遥控距离官方肯定有水分  我是白色版   用久了  有点难看  虽然一开始也难看

一步到位 吧 14sg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太够
我现在用D10  感觉一般般   遥控距离官方肯定有水分  我是白色版   用久了  有点难看  虽 ...

14sg一步到位也不错,大概价位是多少?航拍设备选什么呢?看上330轴距的大疆山寨版本的,不知道咋样,将来就是挂狗,有可能的话挂云台

楼主:
亚拓,飞跃,大疆等牌子应该选哪个?轴距不想要太大的,因为想携带方便,所以尽量小一点,最好是大疆精灵类型的!!!!求大神们给点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g一步到位也不错,大概价位是多少?航拍设备选什么呢?看上330轴距的大疆山寨版本的,不知道咋样,将 ...

价格么看淘宝喽

有能力自组的话 就自组吧  更有乐趣     小轴距的飞机之前组过机架  但是航拍出来效果都一般   所以推荐不出机架  不过也可能是云台的问题,之前都是自调开源云台

现在我在用的 效果不错的是 FQ700 机架 + 蜻蜓一号GoPro云台      电机是朗宇4110S  1555 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多轴的选择求老鸟们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