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的地飞 天八 遥控器 烧掉了 谁能帮帮我 这是什么烧掉了

楼主(2015-05-17):
这个元件是 控屏幕后面的 那个板子上的 !求大神神帮忙!

网友:
我就想了解下 我为啥发不了帖子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A:
很肯定的告诉你那个二级管是不会烧的想它烧很难

网友A:
是在那一部分的电路里?还有型号是多少?这个很便宜几毛钱的东西不过这个是很难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肯定的告诉你那个二级管是不会烧的想它烧很难

那 为什么 就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那一部分的电路里?还有型号是多少?这个很便宜几毛钱的东西不过这个是很难烧的!

哪都不知道怎么 就被击成两节了

网友:
高压,或者大电流会烧毁稳压二极管,这个管子烧毁会保护后面部分电路,可以自己更换,或者返厂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都不知道怎么 就被击成两节了

哪你去看看管上的型号然后换上应该是电压过高导致的因为稳压是反向道通来实现稳压的如果电压太高会烧掉的应该还有个电容和三极管跟他组成一个稳压电路

网友:
用控电没用稳压模块吧!

网友:
电池的正负极接反了。我的天七主板上的电池接口的红黑线和上面那个接口的红黑线顺序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