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sj4000 开启TV模式 内存卡里不录像的嘛

楼主(2015-05-17):
没什么FPV时内存卡里没有录像

网友A:
按攝彔按鈕了嗎?TV模式只是转了視頻输出通道

网友B:
估计是忘了按录像按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攝彔按鈕了嗎?TV模式只是转了視頻输出通道

的确   还有个问题  我电脑端为什么视频偏冷色,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忘了按录像按键了

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录像在电脑端显示偏冷色

网友:
开tv然后再按一下ok录像。。。。偏冷没办法。用电脑后期视频吧。在一个是不是电脑色差太大?

网友:
山狗 就是偏色厉害,便宜没好货

网友:
在镜头前加个黄镜,校正色温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