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e800动力套机架选择

楼主(2015-05-17):
想入大疆e800动力套装,四轴和六轴的分别选什么样的轴距最佳,求解

网友A:
飞越690会打架的……亲测……正在买碳管改装…………
E800的桨比13寸要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690会打架的……亲测……正在买碳管改装…………
E800的桨比13寸要大一点

你的是几轴的,看来要800以上的机架吧

网友B:
Daya的四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ya的四轴可以。

daya550算不算异性,我原来有naza lite,刷v2,好像不支持异性啊,要是不算异性就它了

网友C:
我买了e800简易装,h4 680机架在路上,不知道合不合适,机架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ya550算不算异性,我原来有naza lite,刷v2,好像不支持异性啊,要是不算异性就它了

不算,而且NAZA支持异型的,只要别太另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e800简易装,h4 680机架在路上,不知道合不合适,机架到了就知道了

690打架,虽然你是h4,上帝保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而且NAZA支持异型的,只要别太另类。

本想选飞越的,如果690打架,只能用810的六轴的,可是感觉太大,又想挂微单,daya550是四轴的,四个e800估计起飞重量又成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想选飞越的,如果690打架,只能用810的六轴的,可是感觉太大,又想挂微单,daya550是四轴的,四个e800 ...

挂微单用E1200组四轴小钢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几轴的,看来要800以上的机架吧

六轴,其实700以上基本就行了,我新买的管子换上去应该是750的轴距,太大了也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690打架,虽然你是h4,上帝保佑

四轴差好多呢,680四轴好像可以上17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微单用E1200组四轴小钢炮。

也许这是个好办法,请教小钢炮的机架用哪种,能指导一下吗,新手,别买了动力回来,机架不合适就完蛋了,不是土豪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