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无故蹿高不知为何上日志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5-05-17):
今天pixhack装的伞折450四轴去试飞,默认参数还没调参就先飞下。切到poshold后飞远,结果飞了几十米后忽然蹿高不受控制,以为是失控返航了,立马切自稳夺回控制权然后切定高降油门还是没降高度。慢慢开回来,中间又莫名蹿高一次。看了日志没有失控返航过,蹿高的时候z轴震动巨大无比。但是之前以及之后震动都是正常。奇怪奇怪。上日志求高手分析。百度云附件:2015-05-17 16-41-26.log

网友A:
ekf的问题,3.3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kf的问题,3.3就没事了

ekf的问题?具体的怎么说?现在有更新3。3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ekf的问题?具体的怎么说?现在有更新3。3了吗

apm飞控是按照z轴为主..气压计为辅的方式来定高的..如果z轴震动过高..就会导致z轴大震动后定高乱窜...3.3还是测试版..在3.3修复了相关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是按照z轴为主..气压计为辅的方式来定高的..如果z轴震动过高..就会导致z轴大震动后定高乱窜...3.3 ...

那现在3。2只能关闭ekf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现在3。2只能关闭ekf咯?

关闭可能会解决..我没试过...我之前的也就蹿高的现象...一般暴力飞完了原地稳一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可能会解决..我没试过...我之前的也就蹿高的现象...一般暴力飞完了原地稳一会就好

直窜到几十米啊。。。真心着不住

网友:
是震动问题吧 EKF融合数据不碍事 震动大就容易蹿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窜到几十米啊。。。真心着不住

是先窜高然后震动异常的,真是不知道怎么了。今天悬停测试了22分钟,倒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闭可能会解决..我没试过...我之前的也就蹿高的现象...一般暴力飞完了原地稳一会就好

这个问题,我也在apm中发现了,可以找我以前的描述。定高模式暴力飞就会有问题,突然窜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可能会解决..我没试过...我之前的也就蹿高的现象...一般暴力飞完了原地稳一会就好

暴力定高飞,就会全油门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在apm中发现了,可以找我以前的描述。定高模式暴力飞就会有问题,突然窜高

3.3没这个问题了..都是z轴震动过大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没这个问题了..都是z轴震动过大引起的

你确定3.3代码修复了?我回去刷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3.3代码修复了?我回去刷下试试

飞了两次..基本不存在那个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了两次..基本不存在那个情况了

嗯多谢,我也去试试,突然上窜确实很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