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机所需要的电流

楼主(2015-05-17):
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想到电调将40A的换成为20A的。
重量能少掉20g,那么电流够吗?

于是就折腾出下面这些东西来。

电机:朗宇X2216 1250kv(老款电机)
桨:仿apc 9x4.5E
电池:花牌3S 2200mA 25C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测试工具:优利德 UT200 数字钳式万用表

测试一
测试电机某相电流,在最大油门时,数值约为2.5A
电机的最大电流是2.5x3=7.5A吗?
不可能吧,新款X2216电机及同尺寸的桨最大电流在17.5A。
老款就算18A吧。这也差得太远了。
或是计算公式不同,请懂的模友指正。

测试二
测试电池正极电流,在最大油门时,数值约为29A。
我觉得这个值有问题。
电流表测的是交流,而电池应该是直流。
而且最大量程是20A,却读出29。
但我也不肯定,请懂的模友指正。

自制了一个保护网,三个月前做的。
这还是第一次用看,来还得搞个重点的电机固定座。
手臂不安全。

网友:
测试电池的线不就行了

网友:
看你飞的飞行时间就知道了,假如我飞的是四轴,2200mah电池飞10分钟,2200mah=2.2ah,意思就是如果以1a的电流放电可以持续2.2小时,我现在飞了10分钟就是1/6小时,那么电流就是2.2除以1/6再乘以1a等于13.2a,就是你的放电电流,但是我是四轴分到每个电机上就是3.3a的电流

网友:
三相电的功率是相电压乘电流乘根号3, 而且是三相负载均衡。钳形表有的只能测交流,用的是互感器,也有能测直流的钳形表,用的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
由于电调的存在,进入电调的电压电流与输出的电压电流完全没有关系,只能是输入输出功率大致相等(电调损耗)

网友:
先跟你普及,大部分被动散热电调所谓的持续电流基本都是扯蛋,如果装在空气不流通的地方,持续耐受电流只有标称的一半不到

配置电调是需要相当冗余的

网友:
测电池线吧。电机相线里跑的是方波,有些还呈梯形,且频率以kHz计,不是每种钳表都能准确测量其rms值的。即使能测,折算到直流电池电流也挺麻烦。

多旋翼电调普遍超配,我的500轴距四轴目前只用12A电调,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