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地面站信息不显示,且没有图片,请大疆客服解释

楼主(2015-05-17):
精灵2V+地面站信息不显示,且没有图片,中继器也重新绑定过,但是连接后就是没有视频显示,鸡鸡是新买的,飞了七八次,自己也比较爱惜,云台红灯长亮。我不是新手入魔已有三周年,之前玩450。点击手机地面站拍照摄像按钮显示无内存卡,但是卡就插在云台上,且通过读卡器验证内存卡无问题,求大家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先顶

谢谢朋友支持

网友B:
看看app是不是最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app是不是最新的版本

1.0.58最新版本,手机小米三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58最新版本,手机小米三

我这里最新版是 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最新版是 1.1.0

从哪里下载的朋友,官网么?

网友C:
检查飞机的连接线,图传和主板有条线是专门检测SD卡的,如果连接有问题会出现SD卡提示,还有怀疑图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飞机的连接线,图传和主板有条线是专门检测SD卡的,如果连接有问题会出现SD卡提示,还有怀疑图传坏了

飞机我自己打开了,把所有的插头都按了一遍,又从新装回去可是还是不行,自己拆开了但是硬件没动不知道还保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飞机的连接线,图传和主板有条线是专门检测SD卡的,如果连接有问题会出现SD卡提示,还有怀疑图传坏了

可否给小弟上个图片看看是哪条线,坐台一直红灯长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错了 我的是 dji pilot  你的是小精灵 用另外一个软件的,你看看手机尽量靠近遥控器试试看,精灵是用 ...

是wifi链接,离的挺近的啊应该不是距离的问题

楼主:
求懂得朋友帮助,否则就要返厂了

网友D:
应该和飞机没关系,机机不开也可以打开地面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和飞机没关系,机机不开也可以打开地面站的

我的理解就是,飞机不用上电,中继器打开电源,链接手机也可以打开地面站是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就是,飞机不用上电,中继器打开电源,链接手机也可以打开地面站是么?

中继也不用打开,毕竟要用wifi或移动网络下载地图,开了中继后连接中继就没法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继也不用打开,毕竟要用wifi或移动网络下载地图,开了中继后连接中继就没法上网了。

不是地图,相机显示画面没有图像和其他信息,不连中继器手机app是可以打开的,链接中继器后整个手机app客户端除了中继器的信号,电量,其他什么也不显示

网友D:
1.有没有更换手机试过?
2.直接连接飞机wifi试过没?(需要手动添加,SSID可到”当前绑定“中看到,连接时不要关闭中继电源)

网友D:
就像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啥意思?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看20楼第二个问题

楼主:
大疆的技术人员在哪里,这就是你们的服务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有没有更换手机试过?
2.直接连接飞机wifi试过没?(需要手动添加,SSID可到”当前绑定“中看到,连接时 ...

更换手机不影响吧, 以前也更换过 没有影响啊 ,直接连接就可以啊。但是这次怎么弄也弄不好了。

网友E: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的跟你一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的跟你一样问题

返厂我的在首保内,免费更换相机主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返厂我的在首保内,免费更换相机主板

我的相机好的,就是不显示电量卫星距离高度速度,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相机好的,就是不显示电量卫星距离高度速度,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有图像显示么?买了多长时间了

楼主:
相机的问题保修六个月主机一年,能提供购买证明即可,无法提供购买证明以出厂日期为准。

网友F:
你们先了解一下精v+几个信息你走向,就知道那里要修理了,卫星,电池,高度信息,是经过中心板的cam插口传到wifi铁合子经天线中继到你的手机,而图像是不经中心板的。所以说是中心板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先了解一下精v+几个信息你走向,就知道那里要修理了,卫星,电池,高度信息,是经过中心板的cam插口传 ...

没有图像,什么信息也没有

网友G(2015-08-05):
楼主解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解决没有?

已解决,大疆给更换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