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飞机和飞场--450L直升机+cc3d飞控

楼主(2015-05-17):
今天天气晴朗,带着我的飞机爽飞,最后一块电池飞行的时候,撞在柳树上,爽炸。下面晒一下飞机图片,所有图片都是小米手机所拍摄

起飞中的直升机

高楼大厦下面的飞场

我的华科尔2801pro控

cc3d飞控,表现还算满意,秒杀apm和大部分陀螺仪

飞场整体

还是飞场

今天蓝天白云,很难得

网友A:
飞控架在接收机上还用扎带绑住估计震动很大啊,飞一会加速计误差就大到机体偏斜了,目测这个震动大概2分钟后会失稳的,飞控放接收机那个平台上用双面泡沫胶减震,接收机不怕震动随便绑哪里都行。话说尾舵机连杆下面不是还有个平台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架在接收机上还用扎带绑住估计震动很大啊,飞一会加速计误差就大到机体偏斜了,目测这个震动大概2分钟 ...

飞了十多分钟,没感觉不好的地方,只是不锁尾而已,可能和我的转速有关。原先飞apm的时候也没减震,也没误差,估计现在飞控算法写的好,不怕震动

网友B:
CC3D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用起来怎么样

便宜又好用,锁尾有点小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便宜又好用,锁尾有点小问题

秒杀APM?????

网友D:
装有飞控都能碰树上,LZ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秒杀APM?????

从锁尾角度来讲应该是秒杀apm,当然apm可以定高,可以gps等优势,cc3d是不具备的,从我个人使用角度而言,应该是秒杀,每个人的观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有飞控都能碰树上,LZ厉害.

飞的太high了,没看到前面的柳树,撞上了,一地的树叶呀。
很欣慰,就损失了一些常用配件而已

网友E:
CC3D的设置比较人性化,可开放性强,这方面可以秒杀APM!如果gps地面站完善那就全面秒杀AP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的设置比较人性化,可开放性强,这方面可以秒杀APM!如果gps地面站完善那就全面秒杀APM了!

...

说的中肯。
还有一点,体积和接线都秒杀apm。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锁尾角度来讲应该是秒杀apm,当然apm可以定高,可以gps等优势,cc3d是不具备的,从我个人使用角度而言 ...

APM锁尾杠杠的。。。

网友F:
用cc3d可以实现自稳和一键翻正了?

网友G:
小米能拍这么清楚啊,第一张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cc3d可以实现自稳和一键翻正了?

可以实现的,还可以实现一键自旋翻
看看这个哥们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D6%B1%C9%FD%BB%F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米能拍这么清楚啊,第一张好看

真的是小米拍摄的,而且还是一台红米手机拍摄。
小窍门,拍摄之前镜头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锁尾杠杠的。。。

你的apm悬停没有马桶效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apm悬停没有马桶效应吗?

以前没有,版本不记得了,APM马桶问题和张SIR好久以前就聊过啦。

网友H:
厉害啊,可以自稳模式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啊,可以自稳模式飞吗?

可以自稳,飘在空中不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