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大伙粘接轻木滑翔机用以下那种胶水好?

楼主(2015-05-18):
粘接轻木滑翔机用那种胶水好呢?手头只有这几种胶水。

网友:
木机,我用502 用来定位,然后主要还是白乳胶。

网友:
木工用的白乳胶,

网友:
502定位 再涂白乳胶

网友:
白胶韧性好,能用白胶的地方用白胶,实在不好操作的地方可以用502但尽量少用

网友:
粘珍珠棉的epe胶比白乳胶强多了.

网友:
要想快就用502,但是502是脆性胶,·对轻木的渗透比较强,而且一旦粘了就不能够调整,或则说调整很麻烦,而乳胶要几个小时才能够干,可以调整,但是定型不好,一不小心碰一下都不知道就变形了,AB胶则腐蚀性比较强,刺激性味道大需要三十分钟左右干,可以用来外场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