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apm如何与空心杯连接?

楼主(2015-05-18):
打算做一个小飞机玩玩,有一块miniapm,如下图,飞控和空心杯之间如何了解呢?难道像无刷电机那样,接一个有刷电调?但是有刷电调太大了,装不下啊,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A:
apm能接空心杯吗?

网友B:
加几个管子的事,diy的帖子里有好多的具体型号和连接方法

网友:
我用这个装了个穿越机,2204的电机。有刷,那是应该进入历史舞台的东西,不愿意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能接空心杯吗?

能的,以前看过有,但是没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几个管子的事,diy的帖子里有好多的具体型号和连接方法

你说的是场效管?能不能提供一下教程地址或者关键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场效管?能不能提供一下教程地址或者关键字?

改个代码就可以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直接连估计驱动能力不够吧?应该加几个驱动管,三极管或者MOS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个代码就可以了..

非常好,谢谢

网友D:
有超小的空心杯电机专用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超小的空心杯电机专用有刷电调

嗯嗯,这些回复,单独的有刷电调体型会比较大,我看过一个微型机的教程,那里是直接用一个mos管加一个电阻就能驱动空心杯,我再认真看看教程,还有问多一句,你那个pix的帖子怎么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些回复,单独的有刷电调体型会比较大,我看过一个微型机的教程,那里是直接用一个mos管加一个电 ...

n年前玩固定翼室内机,买过一款超小有刷空心杯电调,10个加一起才2g重,当时也没注意那个电调用的是什么芯片,可能没准真就是个mos管搭的。
我那帖子刚才编辑了一下,现在应该能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