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个降压模块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5-05-18):
我怕效果不好 万一把我飞控烧了就完了

网友:
用过,就是个头大点,用的那种更小的,你看看我那diy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5V固定输出的,比可跳型的安全。

网友:
我刚买了个给脚架供电用的

网友:
还可以把

网友:
我得那个 外面包了一层壳,还行吧。

网友A:
这种,输入电压,在12V左右比较安心一点,超过14V会有烧掉的可能,
如果用4S及以上供电,很可能会“啪”的一声,很脆的。
我都“啪”了好几个了。
最好别用它了,电流也小。也不是很耐压。

网友B:
我是用这种电源模块给相机供电,图传接收回来的信号有干扰纹,从遥控接收机取电或者用相机自带的电池供电就不会有干扰纹。
另外,我是用4S电池,暂时模块还没烧。

网友:
呀,我刚买了2个,早知道就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输入电压,在12V左右比较安心一点,超过14V会有烧掉的可能,
如果用4S及以上供电,很可能会“啪”的 ...

我用3s供电 输出的5v给f2飞控供电 这个降压模块会不会不好 导致飞控出问题吧 比如失控什么的 我最怕烧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这种电源模块给相机供电,图传接收回来的信号有干扰纹,从遥控接收机取电或者用相机自带的电池供电就 ...

我用3s供电 输出的5v给f2飞控供电 这个降压模块会不会不好 导致飞控出问题吧 比如失控什么的 我最怕烧飞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3s供电 输出的5v给f2飞控供电 这个降压模块会不会不好 导致飞控出问题吧 比如失控什么的 我最怕烧飞 ...

看运气,总体上带载差,温度高时电压往上飘。你可以用电吹风测试,调好电压后吹吹,飘得太厉害就不要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3s供电 输出的5v给f2飞控供电 这个降压模块会不会不好 导致飞控出问题吧 比如失控什么的 我最怕烧飞 ...

会不会失控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觉得给飞控供电的话还是用稳妥一点的方案好。毕竟飞控是飞机的大脑,“大脑”要是出问题的话就会发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运气,总体上带载差,温度高时电压往上飘。你可以用电吹风测试,调好电压后吹吹,飘得太厉害就不要用了 ...

电压往上飘的话。。。这十多块钱的降压模块会把我300多飞控烧掉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往上飘的话。。。这十多块钱的降压模块会把我300多飞控烧掉的啊

用下图这款就不错,大小一样,一直在用,带载能力强标称3A实际3.5A正常启动。你说的那款带载三分之二,通电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