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选练习机的纠结

楼主(2015-05-18):
A:某眼的9mm,不带加强。
B:某翼的8mm,带碳杆加强。配2206电机和3S电

是不是A比B耐炸,因为不带加强杆?
是不是B比A更好飞呢?

网友:
个人 会选B,可能觉得相对好用一点。

网友:
B,价格并不高,买俩空机也并不贵
因为重量比较轻,B也算是比较耐炸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6655&extra=
此贴中上图是~眼的产品;下图是~翼的产品!

网友A:
真机都怕炸,材质不重要,还是首看你自己的手法和适应飞机的情况吧。
选自己适应的机型,别去像大婶一样的转牛角尖。
两家的飞机都做加强,没有加强的,自己配一点。
硬了才爽,女人都懂。

网友B:
手上有某眼的342和某翼的slick板机,由于新手水平不够,感觉飞起来大致差不多,也许是装机的差异?感觉342滑翔更顺滑一点,吊机容易一点点,由于没有加强,机身比较软,猛一点的动作明显感觉飞机变形,飞行轨迹也会走样 .  slick有很多加强,满油满舵好像也没发现什么不对,除了吊机比342吃力一点点外,对飞机的掌控更准确.材质上,感觉slick更皮实一点,油墨也比342好很多.小附件某翼的也要精致好些....

另外说点题外话,作为新手来说,频繁炸机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很少练模拟器,找不到感觉,95%以上时间直接飞模型),买板机的时候没有买电机,因为手上有个以前飞FT-Flyer的2203,刚开始不会飞,这个2203炸了数十次,有几次甚至10多米高直接俯冲到地上,到现在还好好的,装板机上满电的时候勉强可以吊个几十秒,然后就只能随便飞飞了,然后我去买了多数人推荐的某宇的2206,装板机上动力嗷嗷的,就是炸上几次后就变形了,检查纠正后就发现震动变大了,对比以前的2203,感觉这个太不耐用了,适合炸机很少的熟手用,我只好又去定了2203那个牌子的2204(没有2206这个规格)希望2204动力够正常吊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某眼的342和某翼的slick板机,由于新手水平不够,感觉飞起来大致差不多,也许是装机的差异?感觉342滑翔 ...

谢谢,我先买个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机都怕炸,材质不重要,还是首看你自己的手法和适应飞机的情况吧。
选自己适应的机型,别去像大婶一样的 ...

您说的对,我是钻进牛角尖了

网友:
我觉得吧,既然群众没有明显的好坏,随便买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某眼的342和某翼的slick板机,由于新手水平不够,感觉飞起来大致差不多,也许是装机的差异?感觉342滑翔 ...

学习了,谢谢!写了这么多,真心好模友。

网友C:
两个机型都飞过,建议电机使用2206 kv1500,动力充沛,做出动作丰满顺滑,2204还是吃力一些,9047桨,2s500ma花牌电池,性价比高;飞机感觉*眼的更加稳定,因为他的机型都是rcfactory一样的,机型成熟,你懂得。尤其yak55,很好飞。但是,在安装时,一定自己买点碳杆加强一下,不费事,可以说比模拟器还好飞。3s电池是不是重了一点,但3s电池,得用8043桨,否则电调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机型都飞过,建议电机使用2206 kv1500,动力充沛,做出动作丰满顺滑,2204还是吃力一些,9047桨,2s500m ...

谢谢您的回复。机子已经装好,试飞了,是某翼的8mm,飞了才知道如何,下次再入个某眼的试试

网友:
我准备自制3mm聚丙烯板的,估计起飞比9mm epp重量低,耐摔程度和硬度比epp高

网友:
天翼比八眼好,不掉色,设计合理。但是epp不如聚丙烯,我很快就做出来样机

网友:
天翼的3d板机一直观望很久了,潜水看了很多,感觉很不错,个人感觉,这种类型的飞机,尽量不要买没有什么加强的希望天翼能出5mm左右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