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5-18):
上来问问。收的二手naza v1的飞控,和DJI5.8G遥控。姿态飞正常,GPS飞大约能定2-3秒,然后就会像一个方向飞走,不是画圈,就飞走了。得切姿态返回。GPS模式飞行时指示灯是绿色两闪。起飞也是等到gps搜星完全后,绿色单闪后飞的。
开始怀疑是飞控问题,寄到大疆做了检测。大疆还发了飞行视频,飞控gps定点完全没问题。他们用的是futaba遥控接收。
现在我怀疑是遥控器问题。做了校正。也没用。还有就是GPS模式下。轻轻的微打摇杆,确实能定点。但是不好控制。
有人有过这种问题吗?真心求教!谢谢大家!

楼主:
没人遇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

你是说场地有干扰?我换了好几个场地,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接收机放的位置被干扰了?我放在f450的机臂上的。

网友B:
GPS模式飞行时指示灯是正常应该是绿灯单闪   双闪说明有摇杆不在中位  所以可能是遥控问题 也可能遥控器校准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模式飞行时指示灯是正常应该是绿灯单闪   双闪说明有摇杆不在中位  所以可能是遥控问题 也可能遥控器校 ...

我也觉得是遥控器不在中点。但是遥控校正过了。而且换了个朋友的新的大疆5.8g的遥控也是同样问题。